红外编码研究

楼主:
如图所示,给两个车道做计时测速,根据车辆切断水平放置的两组红外对射获得时间差,然后用间隔距离除以时间差算出通过的平均速度,问题用什么编码芯片比较高效呢?

网友:
这个可不是高效与低效的问题,光的发射与接收管很多,如果距离很近,可以直接接上MCU的端口,如果较远,并且抗干扰,可以使用调制方法,这样的东西很多,电视机的红外遥控的办法可以用在这上面,技术成熟、器件获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