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进来看问题,标题说不清

楼主:
嗯,这样子的,我需要计数,对,就是计个数器。上电--读取计数值----+1再存,程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统计开机的次数。但是问题是,需要快速的计数,并保存,保存方式是FRAM,直接写,不用擦出了(这不是关键)。、问题是现在有两个方案
1,用MSP430FR系列,上电,读取FRAM,+1,保存,整个过程,大概耗时600us,1毫安电流
2,用FPGA+独立FRAM芯片,现在还没开始搞呢,没谱
所以问题来了,各位大大,第二种方案的功耗会比第二种功耗更低么?如果速度更快,时间更短,电流稍微大点也行

网友A:
第二种方案的功耗会比第二种功耗更低么

fpga方案功耗应该会比较大,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快速的要求。fpga上电会从片外的norflash进行配置,这个时间也不短

网友B:
430是专门用于低功耗的MCU,既然是“ 专用 ” ,当然它就更有优势了。

“ 耗时600us ” 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果仅仅是 “ 读 --- 加1 ----存 ” , 应该是非常短的时间。
它的耗电量与时钟频率有关的。

网友C:
就楼主的要求,MCU方案即可。
顺便问下,楼主的板子上面,MCU和FPGA都现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楼主的要求,MCU方案即可。
顺便问下,楼主的板子上面,MCU和FPGA都现成的吗?

用430的方案已经测试过了,FPGA没搞过,还得现学,然后一啪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是专门用于低功耗的MCU,既然是“ 专用 ” ,当然它就更有优势了。

“ 耗时600us ” 不知道是怎么计 ...

版主好勤快,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回帖,表示感谢
这个600us是430上电-单片机复位—430自带的bootloader什么的-进入主函数—读取FRAM--加1--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案的功耗会比第二种功耗更低么

fpga方案功耗应该会比较大,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快速的 ...

FPGA没有片上的什么flash的?  FPGA小白一只,这个程序很简单,就是要求,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没有片上的什么flash的?  FPGA小白一只,这个程序很简单,就是要求,功耗

FPGA是ram结构,掉电丢失,每次上电从片外的flash读取,CPLD是ROM结构,掉电不丢失

网友A:
上电初始化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读写FRAM应该没有600us,按读写都是1MB/s来计算的话,读写各4个bytes,共八个bytes,(8/(1*1024*1024))*1000000us=7.6us,如果是10MB/s的话那就只有0.76us

网友A:
统计开机次数对时间应该没这么严苛的要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统计开机次数对时间应该没这么严苛的要求吧

大概意思就是统计开机时间,实际情况是,一个电压脉冲来了,让这个脉冲给单片机供电,然后修改计数值,没有其他电源,脉冲时间很短,400u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初始化是避免不了的,但是读写FRAM应该没有600us,按读写都是1MB/s来计算的话,读写各4个bytes,共八个b ...

这个读写FRAM的时间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了,主要是上电复位到进入main函数的时间太长了,而根据芯片手册,所有FR系列的,MSP430FR5970说的是500us到1000us,应该是最短的了,其他测试了STM32L0系列的,更长了,毫秒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概意思就是统计开机时间,实际情况是,一个电压脉冲来了,让这个脉冲给单片机供电,然后修改计数值,没 ...

实际应用中有这样的场景吗?还是自己设定的,为什么是脉冲供电?统计开机时间还是开机次数?统计开机时间的话可能几个月都不断电啊。这个是哪个地方的应用场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有这样的场景吗?还是自己设定的,为什么是脉冲供电?统计开机时间还是开机次数?统计开机时间 ...

是统计启动次数,不是开机时间,脉冲供电也是没办法,不能有电池,更不会有电网供电。肯定是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