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编译器版本过旧怎么办

楼主:
5芯积分

网友A:
不是过旧,是楼主没有安装ARM模块。

提示让你点 " VIEW -->   CCS senter "

网友:
怎么安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旧,是楼主没有安装ARM模块。

提示让你点 " VIEW -->   CCS senter "

很急的 可以说一下怎么安装吗?

网友:
楼主也是的,别只问,为什么不按照提示的做一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