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LASH保存参数数据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RBT6,128K flash,我想实现掉电保存数据,flash一页1KB,我想分成30份,每份32字节数据,第一次就擦除该页数据,掉电直接写入32字节数据,以后只要断电,不再进行擦除flash整页的操作,就立马接着上次存数据的后面写入此时的32字节数据,直到写完30份,然后才进行一次擦除该页数据操作。 这样来说可行么???  对了掉电检测使用PVD检测 电压值,初步设定为2.9v,只要掉电,就直接执行写寄存器操作。因为看网上都说写之前一定要进行擦除性操作。所以想确认下可行性

网友A:
1.有修改就保存,为毛掉电存
2.1024/32=32,30份是什么意义
3.如果有bat把指针放到那里可以省去搜索的步子
4.用更多的flash有利于延长寿命,利用指针循环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有修改就保存,为毛掉电存
2.1024/32=32,30份是什么意义
3.如果有bat把指针放到那里可以省去搜索的步 ...

上位机界面是有4跟 进度条形式的(取值0~255),调好1根进度条1次可能需要改变几十次数据,调好4根进度条也就要上百次,一天下来的话,可能就上千次烧写了,所以采取掉电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界面是有4跟 进度条形式的(取值0~255),调好1根进度条1次可能需要改变几十次数据,调好4根进度条 ...

这就更奇怪啦,干嘛不在上位机保存?

达到调好的标准就存。。。
就怕你也不知道啥时候调好吧,那是设计的问题,就晕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更奇怪啦,干嘛不在上位机保存?

达到调好的标准就存。。。
就怕你也不知道啥时候调好吧,那是设 ...

没有啦,  有些参数必须是存在单片机里面,  有个专门的模式  需要调用参数来改变寄存器的值。改变的周期是ms级别,比如10ms改变一次,1次同时改变4个寄存器的值,一共改变5次。所以5次的值要存在单片机里面。我的掉电保存主要还是要存上面的值

网友:
所以 还是需要掉电保存   改变就存就是怕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