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质结BJT

楼主:
异质结,其实并非新鲜事物,
矿石收音机中五花八门的检波矿石组合,世上第一只BJT(点触型的),合金(铟锗组合),以半导体制造的温差电偶,就是异质结!

网友:
楼主理解得非常透彻。

实际上,现代人们根据半导体理论,在发掘各种器件,有单质型的,也有化合物型的

网友:
表示楼主说的东西并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收音机中有用到晶振,通讯产品也少不了晶振的使用

网友:
BJT原理的根本,是二极管正反向模式的契合,反向部份赋予 耐压,电压增益,及恒流所需的选择性遮罩,正向部份成就了 跨导,
射极的喷注效率取决于 射基两区的浓度或带隙差距,同质管如果违反 射浓基淡 的规范,则射极的喷注作用不是效率低下,而是 根本无法执行,所以,同质BJT只能取 射浓基淡 之道!
耐压,频限,β 三者若求取得质的飞跃,必须 射淡基浓 才行,有了 射宽基窄 的带隙差距,射极的喷注效率就不再受制于 射淡基浓 的格局,各种电参数的设计规划都 不需折中取捨了,而输入行程 是取决于基区材料的,基区使用窄带隙材料,输入行程就小(这可是 BJT 的先天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