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音频总线A2B介绍

楼主:
A2B:Automotive Audio Bus A2B

特点:
  轻!
    数字化连接个个车载的音频设备,线重立降70%
    连接方式:串联,就像串羊肉

  强!
  带宽:理论最大50Mbps
  可传输声音通道数:32
    (但是,但是,但是,因为是物理连接,且有in有out,连接的点数和线长增加,会导致带宽和可传输声音通道数下降)

  易!   直接HW 透传 TDM,类似I2S,软件设计简单

  还有吗?
    有,
    节点间能I2C,4Byte消息单位交换
    节点间能支持几根GPIO的数字连接
    (但是,但是,但是,这些不适自由的民主社会,I2C和GPIO的联通目前只支持主从之间,
       从之间的交互,要消耗主设备的CPU的MIPS)

跳出A2B看看,
  A2B出自ADI公司,今后发展咱不知道,就方向而言,符合现阶段方向。
  就是没有止境的数字话。模拟到数字,多数字到合并到一个数字。

网友A:
附上原创图一张,A2B就是用一对 双绞线,替代原来的多个ECU间的复杂音频,控制链接。
可以把各个ECU看成楼层,A2B就是电梯,
这个电梯有特点,人不能控制,
1.固定从顶楼往一楼
2. 到了一楼就往顶楼开
3. 反复12,12,12,12,

图上只代表了一种A2B的经典应用

网友:
车载声音传播,对比

传统
模拟信号传输,这个线就是重,可有人偏好这口

数字有线
A2B   轻! 轻! 轻!, 且软件省事
MOST 轻! 轻! 轻!, 且软件要有事情,也可付费买IC 省事
Ethernet, 这个和A2B, MOST相比,最大的优点是 貌似好实现,最大的物理区别是,声音的时钟要另外做出来

数字无线
Bluetooh 这个车里面用不错
Wifi 这个在家里用可以,车上不好说

网友:
Mentor Graphics推出的 Mentor Automotive测试工具

A2B, A口B口必须的
12V的电,车载开发的,这个都有
模拟信号,数字(SPDIF)信号的声音输入输出
USB连接电脑,
GPIO想要用的时候,用的着
https://www.mentor.com/embedded-software/xse-automotive/a2b/

Mentor Graphics首个推出A2B技术开发平台
http://www.elecinfo.com/article/14284.html

视频学习
https://mentor.jiveon.com/videos/1512

网友:
A2B收发器,ADI2401, AD2402, AD2410 开发用的设定工具是 SigmaStudio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2.html#dsp-over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原创图一张,A2B就是用一对 双绞线,替代原来的多个ECU间的复杂音频,控制链接。 可以把各个ECU看成楼 ...

很尴尬没这张图没有看懂

绿色的带箭头的线是关键,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4楼的Audio---->1楼的Audio;

2楼的Audio---->4楼的Audio;

4楼的Audio---->3楼的Audio;

结合你写的“1.固定从顶楼往一楼
2. 到了一楼就往顶楼开
3. 反复12,12,12,12,”

该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