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6逆变焊机峰值电流补偿电路,求大牛指导

楼主:
下图为基于UC3846逆变焊机的峰值电流补偿电路;红色标记电路查阅很多资料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其中包含补偿电路和滤波电路。
问题如下:两个电源的作用?
                哪些重要元件承担的作用?
                是否可以对电路简化或等效求出传递函数?
                谢谢!

网友A:
什么两个电源?是指正负15V?好好看看Lm324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两个电源?是指正负15V?好好看看Lm324的资料

很感谢,我指的电源是电阻上两电源,并不是运放上电源

网友:
几乎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须知该电路并非典型电路,而是某个或者某些人根据该设备性能需要设计出来的。至于此人或者这些人为何这样设计,一是我们不知道该设备需要什么性能,二是不知道此人或者这些人当初怎么想的。
不同的人要实现同一目的,采用的方法可能有多种甚至很多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乎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须知该电路并非典型电路,而是某个或者某些人根据该设备性能需要设计出来的。至于 ...

谢谢,查阅了很多文献,在UC3846应用中,关于这部分内容只字未提。我再查阅UC1846方面的资料,希望能有所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查阅了很多文献,在UC3846应用中,关于这部分内容只字未提。我再查阅UC1846方面的资料,希望能有所 ...

要猜测红色框内电路设计者是怎么想的,至少你要把完整电路贴出来。否则其他网友连N3-1信号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猜测也没办法猜测。
红色框中各元件多数没有标注参数,这也增加了猜测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