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512*写flash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Dspic33ep512GM310,把一些参数写在flash里面保存,写的地址是0x52400,在擦除和写之后,Usart中断就停止工作了,是不是我的擦除函数和写函数有问题,熟悉的帮我看下
uint8 PageErase( uint32 flashAddress )
{
    NVMADR = ( flashAddress & 0xffff );
    NVMADRU = ( (flashAddress >> 16) & 0xffff );

    while(NVMCONbits.WR);
    NVMCON = 0x4003;
    __builtin_disi( 6);
    __builtin_write_NVM();
    Nop();
    Nop();
    while(NVMCONbits.WR);
    Nop();
    Nop();
    NVMCONbits.WREN=0;
    Nop();

    if( (NVMCONbits.WRERR == 1) || (NVMCONbits.URERR == 1) )
    {
        return ( WRERR_OR_UERR_ERROR );
    }
    else
    {
        return ( NO_ERROR );
    }
}
uint8  WordWrite( uint32 flashAddress, uint16 ramBuffer1,uint16 ramBuffer2)
{
    // Set up the NVMADR registers to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page
    NVMADR = ( flashAddress & 0xFFFF );
    NVMADRU = ( (flashAddress >> 16) & 0xFFFF );
    NVMCON = 0x4001;
    TBLPAG=0xfa;
    __builtin_tblwtl(0x0000,ramBuffer1);//(( flashAddress & 0xFFFF ),ramBuffer);
    __builtin_tblwth(0x0001,0x00);//(( flashAddress & 0xFFFF )+1,0x00);
    __builtin_tblwtl(0x0002,ramBuffer2);
    __builtin_tblwth(0x0003,0x00);
    __builtin_disi( 6);
    __builtin_write_NVM();

    if( (NVMCONbits.WRERR == 1) || (NVMCONbits.URERR == 1) )
    {
        return ( WRERR_OR_UERR_ERROR );
    }
    else
    {
        return ( NO_ERROR );
    }

}

网友A:
想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写bootloader,也遇到檫除flash和写入flash的问题。可以咨询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写bootloader,也遇到檫除flash和写入flash的问题。可以咨询否?

解决了,目前没啥问题!就用的上面的函数,之前的问题是程序其他地方变量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B:
纠结,我也出现这样情况,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艾,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结,我也出现这样情况,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艾,好纠结

我的是其它变量类型不一致导致的,这个函数本身是对的。

网友C:
请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有这些内建函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有这些内建函数的?

这个有个手册的,安装编译环境的时候有个文档可以看,还有就是问度娘。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联系我。QQ:9376849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在编程序的时候是怎么知道有这些内建函数的?

手册好像是XC16编译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册好像是XC16编译器的使用手册

楼主能把文档分享下吗,我刚找了下XC16编译器的手册,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些接口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文档分享下吗,我刚找了下XC16编译器的手册,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些接口函数

uint8 PageErase( uint32 flashAddress )
uint8  WordWrite( uint32 flashAddress, uint16 ramBuffer1,uint16 ramBuffer2)
这两函数是自己写的,__builtin_tblwth(),__builtin_write_NVM();这种是编译手册里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int8 PageErase( uint32 flashAddress )
uint8  WordWrite( uint32 flashAddress, uint16 ra ...

了解,非常感谢!
您能再分享下读取flash的函数吗?
我现在用的dspic33ep16gs202,也同样需要在flash某地址保存几个字节的参数,我想用你的代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非常感谢!
您能再分享下读取flash的函数吗?
我现在用的dspic33ep16gs202,也同样需要在flash ...

uint16_t WordRead( uint32_t flashAddress )
{
    uint16_t i;
    int savedTBLPAG=0;
    savedTBLPAG = TBLPAG;
    TBLPAG=((flashAddress>>16)&0xff);
    i=__builtin_tblrdl((flashAddress&0xffff));
TBLPAG=savedTBLPAG ;
    return i;

}

网友:
测试只能读取这个数据,不能写入FLASH ,是用你的代码,是怎么回事,芯片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刚开始用microchip的芯片,好多地方不会用,楼主分享给我不少帮助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知道FLASH中哪页可以用来存储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结,我也出现这样情况,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艾,好纠结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