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W模式下载

楼主:
STM32SW模式下载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
电路还是下载器,还是软件设置?

网友:
连接好swd下载接口,软件选择swd下载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说明清楚哈,是通过Jlink还是stlink还是别的仿真器下载,还是指的是软件的设置(如keil的设置)

网友:
软件上 SWD能识别你的单片机,就可以直接下载呀,如果不能识别,怎么设置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