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LAB01 - 流水灯

楼主:
Pyboard 板上搭载了 4 颗 LED,可以直接使用 pyb.LED(i).on() 或是 pyb.LED(i).off() 命令控制 LED 的亮灭状态,那假如 LED 是接到其他的 GPIO 管脚的话那该如何控制呢?我的第一个实验就是将板子的 Y1 到 Y8 管脚外接 8 颗 LED 做流水灯的控制。

板上的 LED 是使用高电位点亮的架构,也就是当 MCU 管脚输出高电位时点亮 LED。

而我实验所使用的外接 LED 板是低电位控制的架构,也就是当 MCU 管脚输出低电位时才点亮 LED。查询了 MCU 的 Datasheet,如下图所示不管是高电位驱动或是低电位驱动管脚都有 25mA 的驱动能力,因此直接连接 LED 是没有问题的。

main.py

# main.py       LAB01

from pyb import Pin

leds = [Pin(i, Pin.OUT_OD) for i in ['Y1','Y2','Y3','Y4','Y5','Y6','Y7','Y8']]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 (8):         # 0 .. 7
        leds[i].value(0)
        pyb.delay(200)
        leds[i].value(1)

    for i in range (6,0,-1):    # 6 .. 1
        leds[i].value(0)
        pyb.delay(200)
        leds[i].value(1)

leds = [Pin(i, Pin.OUT_OD) for i in ['Y1','Y2','Y3','Y4','Y5','Y6','Y7','Y8']]
的功能是将 Y1 到 Y8 管脚设定为 open-drain 的输出模式,依 Pyboard 的处理方式当设定为输出模式后该管脚是输出低电位的状态,因此在程序开始运行之后所有的 LED 一开始都是点亮的状态,这表示 GPIO 做为输出模式时使用高电位动作的方式会比较合适些。

演示视频:

网友:
不错不错!开始看了标题,还以为有俗了点进来一看,别有天地!!!赞一个

网友A:
楼主做的挺好。赞! 我最近也在尝试移植一个,请教下楼主,.py文件是通过通信口传输的还是直接读的SD卡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挺好。赞! 我最近也在尝试移植一个,请教下楼主,.py文件是通过通信口传输的还是直接读的SD卡的呀 ...

我是放了一张SD卡存放 main.py

网友:
slotg,你好:

东西不错,pyb的代码就是简洁,
都是应用,没有冗余,光凭简介不要编译,估计能火上好久

问下,那个SD卡,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otg,你好:

东西不错,pyb的代码就是简洁,
都是应用,没有冗余,光凭简介不要编译,估计能火上好久 ...

SD卡不是必要的,我将程序放在SD卡上的目的是希望减少对MCU内部FLASH的写入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