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源码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 end os_tcb ?
这个写法查不到啊

网友:
突然想起来是不是Borland里面的专用的注释写法啊!!

网友:
这是SOURCE INSIGHT 的提示 终结

网友A:
如果您是source insight的话,每个函数的结束的那个大括号都会写这个,表示这个函数结束了啊。你当然查不到了。。。。

网友:
那好像是用source insight查看了源代码后,同步的时候留下来给程序员看的。意思这个} 对应的是os_t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是source insight的话,每个函数的结束的那个大括号都会写这个,表示这个函数结束了啊。你当然查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