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定义常数

楼主:
在python中没有象C语言那样的const关键字,不能直接定义常数,只能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来模拟常量的用法。

在MicroPython中,做出了一些改进,让我们可以这样使用常数,下面是nRF24L01+程序的用法:

# nRF24L01+ registers
CONFIG      = const(0x00)
EN_RXADDR   = const(0x02)
SETUP_AW    = const(0x03)
SETUP_RETR  = const(0x04)
RF_CH       = const(0x05)
RF_SETUP    = const(0x06)
STATUS      = const(0x07)
RX_ADDR_P0  = const(0x0a)
TX_ADDR     = const(0x10)
RX_PW_P0    = const(0x11)
FIFO_STATUS = const(0x17)
DYNPD            = const(0x1c)

这样使用起来和C语言的用法很类似了。不过,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因为这里定义const还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
作为动态语言,python里都是对象。也总有可修改的方法。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class _const:
    class ConstError(TypeError): pass
    def __setattr__(self, name, value):
        if self.__dict__.has_key(name):
            raise self.ConstError, "Can't rebind const (%s)" %name
        self.__dic__[name]=value

import sys
sys.module[__name__]=_const()

这个在Python2.7是可行的。实现方式是将对象的修改方法中抛出异常,不允许修改。

你可以在micropython中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动态语言,python里都是对象。也总有可修改的方法。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这个在Python2.7是可 ...

提示第5行有错误。

>>> class _const:
...     class ConstError(TypeError): pass
...     def __setattr__(self, name, value):
...         if self.__dict__.has_key(name):
...             raise self.ConstError, "Can't rebind const (%s)" %name
...         self.__dic__[name]=value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5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网友A:
这个一般作为一个内部类存在。源码来源是Python Cookbook,2nd Edition

不知道为何处语法错误,Python2/3在这里有区别么?或者您在flash中试试看?我在Python2.7桌面版里一直这么用。

使用的时候,

import const

const.myconst = 3.1415926

我会切到Python3和uPython中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作为一个内部类存在。源码来源是Python Cookbook,2nd Edition

不知道为何处语法错误,Python2/ ...

可能是MicroPython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