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件调速控制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机软件的调速控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3根线,48v输入和地,速度控制线。速度控制线上要求接滑动变阻器,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阻值来控制转速。阻值越大,转速越低。调节范围在0-10k之间。
现在测得速度线上电压稳定是0.56v,应该怎么去用单片机控制这个串联阻值呢?
设想就是nmos+pmos实现低电压控制,通过控制并联电阻的通断来实现。关键是0.56v太低了,有合适的pmos么?或者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无论N沟管还是P沟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比较低时其特性均接近线性的电阻(这一点与双极型管不一样)。正因为这个特性,在输出特性曲线族上漏极源极电压比较低那部分才称为“可变电阻区”。
你仅测量了“速度线”上直流电压,未用示波器看看该点波形。猜测该“速度线”上是单向的直流电流,不会有太大波动。这种情况,只要使用一支N沟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N沟管还是P沟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比较低时其特性均接近线性的电阻(这一点与双极型管不一样)。正因为这 ...

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虽然单片机加在g上电压较高而控制电压较低,但是仍可以使mos管导通,只不过导通电阻受到控制电压影响。控制电压和g级压差越大,导通电阻越小。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就是在我的这种应用情况下用nmos,此时g电压3.3,s接地,d接0.56v受控源。nmos管的阻值一般是多大呢?我好有个估算来设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N沟管还是P沟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比较低时其特性均接近线性的电阻(这一点与双极型管不一样)。正因为这 ...

还有就是双极性管是指什么?就是gs和gd都可控制其导通的mos管么?这个datasheet有什么标志?是怎么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虽然单片机加在g上电压较高而控制电压较低,但是仍可以使mos管导通,只不过导通电 ...

现在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控制电压”是个什么东西?首帖并未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虽然单片机加在g上电压较高而控制电压较低,但是仍可以使mos管导通,只不过导通电 ...

“nmos管的阻值一般是多大呢”
从零点几欧到零点零零几欧都有。低压大功率管子导通电阻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双极性管是指什么?就是gs和gd都可控制其导通的mos管么?这个datasheet有什么标志?是怎么区别的 ...

“双极型”管,就是NPN晶体管和PNP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控制电压”是个什么东西?首帖并未说明。

被控电压吧,就是0.5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极型”管,就是NPN晶体管和PNP晶体管。

找到了多通道模拟开关器件,解决这个问题了。价格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