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LAB02 - 流水灯2

楼主:
Pyboard 上的每一支管脚都有自己的名称(X1,Y1...),GPIO 的控制是以单一管脚做为对象,因此上个 LAB 的流水灯控制方式就是以单一管脚的驱动来控制 LED 的亮灯与关灯,MicroPython 似乎没有提供如单片机编程可以以 8 位或是 16 位数据宽度的输出方式?

在这次的 LAB 当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ByteOut(x) 实现一次 8 位的输出:

def ByteOut(x):
    n=0
    for i in [0x01,0x02,0x04,0x8,0x10,0x20,0x40,0x80]:
       if x&i:
           leds[n].value(0)     # LED on
       else:
           leds[n].value(1)     # LED off
       n+=1

调用时提供一个参数,而函数就会将该参数显示在 8 个 LED 上,这让我们可以使用列表的方式定义 LED 所要显示的花样:

pattn = [0x81,0xc3,0xe7,0xff,0x7e,0x3c,0x18,0x3c,0x7e,0xff,0xe7,0xc3]

然后一个一个的输出显示:

while True:
    for i in pattn:
        ByteOut(i)
        pyb.delay(100)

main.py

# main.py       LAB02

from pyb import Pin

########################################################
def ByteOut(x):
    n=0
    for i in [0x01,0x02,0x04,0x8,0x10,0x20,0x40,0x80]:
       if x&i:
           leds[n].value(0)     # LED on
       else:
           leds[n].value(1)     # LED off
       n+=1
########################################################

# LED display pattern
pattn = [0x81,0xc3,0xe7,0xff,0x7e,0x3c,0x18,0x3c,0x7e,0xff,0xe7,0xc3]

leds = [Pin(i, Pin.OUT_OD) for i in ['Y1','Y2','Y3','Y4','Y5','Y6','Y7','Y8']]

for i in range (8):             # all LED off
    leds[i].value(1)

while True:
    for i in pattn:
        ByteOut(i)
        pyb.delay(100)

演示视频:

【MicroPython】LAB01 - 流水灯

网友A:
原来多个GPIO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多个GPIO可以这样用,学习了。

昨晚刚摸索出来的用法

网友A:
有点类似Mbed中的BusOut的用法。

网友:
还可以把输入也做成类似的函数。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将这样的函数大家一起整理一下,做一个通用的函数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类似Mbed中的BusOut的用法。

没留意 Mbed 可以这样用,去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留意 Mbed 可以这样用,去看看了。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BusOut

#include "mbed.h"

BusOut myleds(LED1, LED2, LED3, LED4);

int main() {
    while(1) {
        for(int i=0; i<16; i++) {
            myleds = i;
            wait(0.25);
        }
    }
}

看起来有些类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BusOut

看起来有些类似吧。

有意思,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