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升级固件遇阻

楼主:
参考【MicroPython】怎样升级固件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264-1-1.html

操作步骤
1、下载最新1.7版本固件,打开Dfuse Demo软件,选择DFU路径

2、pyboard上电,短接boot和3.3V引脚,按下reset按键,软件界面一直没有出现Device名称,尝试短接boot和groud后也不行。把如上帖子的方法都试了也不行,软件仍旧无显示设备。

以为驱动问题,打开设备管理器,如下,选择更新驱动,路径按要求选择“”DFuse Demo“安装目录”,安装后还是有一个问题,如下图

目前固件升级遇阻,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用了精简版的Windows?造成缺少文件,可以看看windows下的安装记录,缺少了什么文件。另外Windows10下可能存在驱动兼容性问题。

另外也应该可以用STlink、Jlink用SWD方式下载,将PA13/PA14连接到编程器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了精简版的Windows?造成缺少文件,可以看看windows下的安装记录,缺少了什么文件。另外Windows10 ...

Windows 7系统。要不你亲自试一下固件更新,顺便检验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 7系统。要不你亲自试一下固件更新,顺便检验你的帖子

我都是实验过的。给大家提供的PYBOARD,也都是这样烧写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