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如何选取

楼主:
图中R3的阻值该如何选取。中周电感L=8mH,超声波探头的电容是1800pF

网友A:
还是想把超声波探头的正规画法说一下
请参考

网友A:
喇叭上并联电阻,想干什么呢,消耗功率?增大音量?不懂

网友:
那个GND 好显眼呀,感觉不对劲,个人直觉,我也不懂。

网友:
中周电感L=8mH
图中没有看到什么“中周”。
Speaker和“中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Speaker两端并联电阻,此生第一次见到。怕Speaker声音太大震耳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并联电阻,想干什么呢,消耗功率?增大音量?不懂

那个是个超声波探头

网友:
什么吊玩意

网友:
你这个接法不对啊,接电阻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周电感L=8mH
图中没有看到什么“中周”。
Speaker和“中周”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个超声波探头 不是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eaker两端并联电阻,此生第一次见到。怕Speaker声音太大震耳朵?

那个是个超声波探头 收发一体式防水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上并联电阻,想干什么呢,消耗功率?增大音量?不懂

那是个收发一体式防水型的超声波探头 用了个喇叭表示的

网友:
中周驱动收发一体式超声波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个超声波探头 不是喇叭

不是喇叭,你在图中标注Speaker干什么?这样标注,岂非画蛇添足?

网友D:
首先要知道并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作为超声波发射,发射片与变压器形成谐振。并联电阻可以降低谐回咱的Q值,增加频带宽度。

使用的变压器及超声片的参数不可能非常一致到不用调整的地步,那么,增加一下带宽就有必要了。特别是量产时,不可能针对每一个机器调整,这样并个电阻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个超声波探头

超声波探头要标识清楚,特别提问题的时,以免误会
超声波探头是电信号转机械波,一般和超声波放大器组成超声波发射电路,并这电阻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把超声波探头的正规画法说一下
请参考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知道并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作为超声波发射,发射片与变压器形成谐振。并联电阻可以降低谐回咱的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知道并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作为超声波发射,发射片与变压器形成谐振。并联电阻可以降低谐回咱的 ...

关键这个电阻值怎么具体计算,能分析以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