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晶体PCB设计要注意几点!

楼主:
作者:shineware

关于PCB布局图
在设计PCB布局图时,必须“ (1) 防止负阻减少”、“ (2) 防止EMI问题”。

振荡电路图案长度
振荡电路中信号图案长度应尽可能短,尽可能减少杂散电容/电感。不应在振荡电路中使用插孔,否则会引起很大的EMI。

振荡电路周围图案的影响
接地或是信号通道不应置于多层电路板的中间层,从而与振荡电路重叠,因为这样一来,地面和振荡电路间的杂散电容将会增加。

杂散电容增大可能会造成振荡裕量不足,从而造成振荡停止。信号通道靠近C-MOS逆变器输入端,会因放大波形噪音而产生EMI。

通过接地图案的电屏蔽
如果为电屏蔽安排了接地区域,要放置在振荡电路板背面。将接地图案放置在中间层,会使振荡裕量出现上述情况。围绕振荡电路的接地图案不应靠近振荡电路,以防止产生较大的杂散电容。

网友:
安装石英晶体的要点
机械应力
在安装石英晶体时,推荐的方法是使用具有光学定位功能的机械,以防止机械应力过大。

在进行批量生产前,请确保使用贴片机进行评估。请不要使用利用机械定位的贴片机。

焊接
通过回流焊接来焊接石英晶体。
推荐的焊剂、焊接和焊接剖面参照下表。

推荐的焊接曲线

应在元件表面测量。

清洗/涂层
不能在石英晶体上进行保形涂层或清洗,因为它不是密封的。

网友A:
跟帖回复一个ST晶谐参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帖回复一个ST晶谐参考设计

网友:
good documents, any more? about the load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