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技术革命的前景与展望

楼主:
作者:zhangyiping

开关电源的技术革命,就是新一代的软性开关电源技术了,LLC多谐振的还不是新一代技术了,我国通合公司早在01年度就推出来了,到现在14年过去了,所以,应当属于老技术了,新一代技术指四代准谐振技术与五代全谐振技术了,在我国还是相对空白的新技术了,其实,我国非常主流的技术还是一代硬开关与二代移相硬开关,三代才是半硬半软的开关,四代五代才是真正的软开关了,许多人以为二代移相或者伪相移,我看到一款机器结构非常好,肯定大公司开发的,就是伪相移专业叫着有限双极性,使用的芯片就是3525的,就是一臂固定脉宽另一臂占空比可变脉宽,这个就是改进型的,优于固定脉宽像两块砖头一样移动调占空比了,缺点是电流大小不一样,电流小时对超前臂的时间短,如果加大电容可以减小大电流的关断损耗,但轻载时0电压丢了,够不成0电压开通了,改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许多人以为这个就是软开关了,其实,还是硬开关,因为,存在最大电流关断,另一臂是高电压导通了,所以是属于硬开关了。LLC多谐振技术存在环流,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电流关断的,所以这个才是半硬半软开关了。

我这里要提一下,也许,许多人知道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一样,确实,在许多帖子发言谈论过,当然,非常脆片化,东谈一下西扯一些,我也不主动开帖子,顺风车吧。这里我也有普及一些基本的通俗的一些技术,因为,大多数还是比较基本的技术都搞不懂,当然,层次不一样 ,高级一些的希望我一五一十的毫不保留的谈好像非常神秘的新鲜的技术话题,其实,还是有底线红线的,其实,我国还是有一些人懂得一些新技术的,他们什么也不说,没有上网谈论,我搬到了网上总比没有搬上去强多了吗,这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技术确实存在相当的保密性,即知识产权,艰辛不易捍卫劳动成果,相当都是不会去公开的,也许,似乎一些公开发送资料图纸满天飞就一定一文不值了,如果大家懂了知道了,掌握了,那么在先进的技术也要落后了,少了才是先进的,大家有了就是落后了,当年,移相技术号称软开关是非常先进了,现在来看就非常落后了,多了就要贬值了,少了就升值了,先进的技术稀少的东西,自然的道理了,看看,因为开关电源的门槛低,似乎外行都可以做一样,其实,这个技术可是非常非常的高深,我谈了一些,许多人根本高不懂,一窍不通了,看看那一些工具书,理解也非常困难,看懂难,并不是门槛低轻松就可以搞懂掌握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老早就有的技术就是过了二十年我国还相对没有,这个首先建立在LLC多谐振的,就是LLC的搞懂者也寥寥无几了,所以,改进型的LLC准谐振的技术到现在还相对没有,当然,我不敢说绝对了,因为,有人就是知道了,掌握了一些,没有上网谈,大家不知道了,误以为没有一样,不过,确实新技术高深难懂的呀,一定要知道存在的不足,我国的开关电源技术还是非常落后的现实,不是还误以为我国的开关电源技术世界最先进了,因为,我国是炒作吹牛逼的大国,确实,非常落后的。

网友:
开关电源确实一代代的里程碑了,即从一代到五代技术,我们知道,什么新一代的四代战机五代战机,电源技术也一样的,我看到一个事实,从几百瓦到3000瓦的调试电源,设备电源,我们通常干电源的双组3安5安32伏可调的,这个工频变压器功率小了,大了,目前这一类电源不少,怎么还是第一代的硬开关电路,用494与3525的芯片,3000瓦的设备非常大,暴力风机强散热,看来效率非常低成本也非常高了,目前已经进入了五代技术了,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似的,仿佛时光倒转了。所以,我说了我国技术落后的不得了了,除非是一些抄袭模仿山寨的产品,但是,新一代技术没有芯片供应了,也没有介绍,所以,我国技术就停滞不前了,停留在三代技术其实还寥寥无几【自主设计的】,搞懂者非常少,其实,大家懂得硬开关技术的多,即低端低技术含量的了。

实际出现最多的估计是一代技术,老套套的技术了,我发现如火力充电桩的那位航空通信兵说什么研发部总监连三极管都不会测量,懂得灵活一些的就是合格的工程师了,看来,确实我国现实的技术落后的不得了,那一些研发部问问一下多数什么也搞不懂了,这个在我的帖子提到的多,也许可是千真万确的呀,因为,国人报喜不报忧的多,多数吹牛逼的多,相当多都是伪科学的多,误导人的多,比如什么无桥PFC的技术非常典型的骗局,成了到处胡说八道的千方百计想得到的东西,真正新的技术没有,伪学说的多,帽子大我才不会开什么玩笑的,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是这样,无桥就是同步整流了,要知道,低电压的如5伏12伏24伏48伏勉强还可以,但220伏高电压也同步整流就是瞎胡闹,违反科学规律的哪里将220伏什么同步整流了,没有任何用处,不切实际的东西,还有什么碳化硅氮化镓都是脱离现实的东西,要求是效率高成本反而降低,而不是同步提高。

网友:
下面,我从硬开关一代技术普及基础知识通俗的技术内容开始讲解吧,因为,我们都是这里过来的,有非常多的实践经验的,如果改进型就是硬开关的效率和可靠性还是相对不错的,分一节一节的讲解,又是前后两个月时间左右。
我再说一下,一代技术效率最低,成本最高,曾经提到四代的成本最低,其实,应当是五代技术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了,二代的电路最否则,一代电路也复杂,LLC多谐振的电路简单了一些,四代五代技术的电路反而非常简单,电路那么复杂干什么呢,画蛇添脚,多余呀,其实,新技术的电路倒是简单的多了。
    我提一下,刚刚好一年时间,去年12月底600瓦有电路大大简单了,改进了,性价比又提高了,同样600瓦仿艾默生的产品19,2*19,2厘米散热器厚2,4厘米,这里2公斤多,同样的我的才0,6公斤,一概不含外壳,我的两个管子半桥,人家移相的四个管子,故我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才三分之一左右了,原来的一半左右有降低了,简单的说,我的质量不到三分之一,成本好像偷工减料一样太狠了,这个就是技术的进步,就是新技术可以大大地降低了成本,效率多少,我根本没有测试,没有必要,我是非常专业的角度上,新技术一代效率非常高,否则,那么小小的东西,大大快的散热器去掉了,换成小小的散热片,假如效率低一下子早就烧毁了,就是说效率越高设备越小,成本越低了,这个是非常常识的东西,不是开口闭口效率多少,是阶梯的一代最低,代代提高的到了五代最高了,自然的规律,同一代技术没有效率高低之分,都是胡扯,意味着效率提高的成本也同步提高了,这个不是目的,要的是效率提高了成本反比地降低了,这样,高效率高可靠性低成本小型化就彻底实现了。

网友:
当然,现在我非常忙,就是三相电3000瓦的同样做样品,一个多月时间再花十多天时间估计就可以完成了,在上传的照片就不是一年前的了,而是心的,即我又技术升级了,效率高成本非常低,电路也简单多了,其实,高技术的电路简单的多,认为电路简单容易,其实,复杂的容易,简单的难了,一些产品的电路非常复杂,都其实是垃圾,多余的,先进技术电路就是简单多了,没有那么复杂的,电路要复杂不好,可靠性差,电路简单的可靠性高,新技术焕然一新的呀,不过,吃不到葡萄要说葡萄酸了,搞不懂想要却够不着一样,导致一些人感到烦恼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呀。所以,大家误以为电源技术简单门槛低,到处都是这么说,其实 ,门槛才高呢,甚至高的不得了了,原理就是有也不是非常高专业的人也看得可是完全一窍不通的呀,就是许多人确实井底之蛙,以为就那么简单,其实,知识多着呢,不好好学习,没有学问什么也就无能为力了,就是想也是梦想了,可望而不可即了。

网友:
大家对硬件好还是软件DSP的好,应当是这样的,硬件控制参数存在差异,这个就是很普遍的抄袭不成功,原理没有透彻,碰到问题无能为力,如果大家认为好,这个一旦得到了,那可是百分之百的,不产生硬件的参数差异的问题,弊端就是抗干扰差了一些,提高多年来的实践来看,DSP的反而故障录更高,说是一种倒退,不过可以防模仿,老外的就没法了,但是,国内的大公司都有了,因为,人才流动太频繁,而且,一些人倒卖技术发财了,还是无法完全防盗措施了,不过普通的一看傻眼了,抄袭不了了,有一定的作用,但无法杜绝倍模仿。
    如果硬件好就好在参数存在差异,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了,多少人抄袭模仿失败了,这个要是软件,就不存在差异的问题,模仿制造伪劣产品好呀,都完全做成一个样,反而才是坏事了,其实,存在软件还是普遍可以搞到,硬件搞到了,做不成或者不三不四的产品就太好了,软件反而不好地。

网友:
昨天,东莞的模仿做房间的50瓦的除尘电源【含设备】,雾霾呀粉尘呀,pm2.5呀,矿区公路边确实粉尘大,这个除尘产品确实时髦,办公室空间大,500瓦,还有几千瓦,工业的达到72千伏1安,这里是+4000伏,0,-4000伏,抄袭模仿日本的产品,电路非常简单,完全分立,效率自然非常高,谐振电源,变频控制,人家电压非常稳定,可是模仿的稳压老是一高一低的,不时高了就打火了,解决不了特地来拜访我叫我张总,从这里可以看到硬件的抄袭模仿失败了,好处就在这里了,其实,如12伏100安的还有许多电源完全硬件,就是仅仅是一个电源,没有软件数码控制,相当相当多老外的产品几乎都失败了,打水漂了,就是硬件,没有充分搞懂原理往往不成功的,如果是软件,就不存在参数的差异问题了,有人说软件的好,方便,硬件不好,参数差异芯片器件质量问题或偏差一定就导致失败了,其实,这样子好呀,软件的不好,一旦克隆就没有区别了,成功率高,其实,这样才是非常不好的,不要给抄袭模仿方便,就要不方便,必须失败,否则,劳动者创新者得不到回报了,形成共享主义了,这个主义是不行的,有难度不容易成功靠的就是学问了,千辛万苦读书学技术,刻苦钻研技术技能,掌握学问代价的回报,才是合理的,不能不劳而获轻松就做成产品了,做成产品必须靠学问和努力与劳动付出了。

网友:
我建议是不要原来的电路,我同样可以做谐振技术的变频的控制的,效率高的,而不是生搬硬套,灵活一些,灵活不知提到多少遍了,还是我设计的电路来替代吧,效果应当是一样的,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了,否则要打火的,电路还是自主创新的方案吧。
补充,输出是多倍压整流,对了,大家希望健康,现实污染太严重了,北京的指数这些天都超过300了,污染严重超过500,我在北京呆过,沙尘暴天空黄黄的,呼吸香香的呛呛的黄土的味道,整个晚上呛的睡不着觉,非常难受,我国工业成就的污染也非常大,除尘设备的产品确实有市场前景了你说是不是。

网友:
Mr 张,我有疑问:你的1-5代技术,为什么连最简单使用最广泛的反激都没有???
我回答一下,似乎都是桥式电路,其实,反激的单端的单管双管的电路不少,我在01年的发表了论文就是单端ZVT即0电压过度的软开关,但是,好像单端的变压器利用率低,占空比丢失多,效率还是不如桥式的,适合小功率的,大功率一概桥式的多,就是性价比高了,如1200瓦的一篇文章反激的性价比就低了,因为是太高深搞不懂了。

网友:
其实,硬开关的桥式的还是反激的也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效率,环流是产生效率降低的一方便原因了,我的论坛里提到,同样,适用硬开关的,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谈论的话题了,我这一段时间忙于3000瓦三相电场合,都是小小的散热片了【自冷条件】,比我一年前的提高了升级了,东西小了一半了,效果非常好,才知道新技术的潜能了,在十来天估计就可以完成了,五一之前一定要完成的。

    反激也有一种叫着准谐振技术,但与桥式的准谐振有区别的,这种也是靠变频率控制的方案,总之,谐振技术一概是变频率的,我们做的都是固定频率的,不是现在技术的技术固定频率的,知道吗。

网友:
我下一半上传的600瓦与3000瓦的一概是一年前的一半左右,故成本又降低了,更加实用了,所以,开关电源的技术有非常非常的奥秘,大家搞不懂了,有好多好玩的东东了,才是高技术含量了,如今,过剩的是低端低技术的价格战的产品,高端一些的失守,所以,创新驱动确实太对了,升级转型就是新一代的技术的应用了,落后形成落差,这个有价值了,习近平说的传统产业只要掌握一流技术就是朝阳产业,太真实,千真万确了。

网友:
看来大家喜欢反激的多,电路简单,学问低了一些,轻松一些的活,谐振的需要架构,不可能太简单了,还是低端低技术含量的让给新手初出茅庐的学习与实践的机会,从小功率的开始,慢慢搞大功率的,小功率反激的门槛低外行人从事的自然效益低工资低,没有基础一下子大功率电源估计困难了,当然,如果机会好,还是直接大功率的跟着师傅开始实践的好,但是,起点低的机会低,抄袭模仿大功率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了,但失败率非常高,这个就是为什么许多公司一概失败的原因了,碰到技术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学问不足,所以,通常有一点经验的公司一定要老手了,不过轻易让新手干了,要打水漂的。

网友:
E类拓扑简洁高效,但开关管的电压应力太高,
要在直流环境下把电容清空,必须有足够高的势能(电容电压)和足够强的惯性(电感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