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金矿换购

楼主:
E金矿换购的电热水壶,可惜厂家怎么节约成本,那条电源线也实在太短了点!!

网友A:
楼主 这种用电烧的,烧多了次数后,内部重点会有一层东西,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洗净

网友B:
楼主买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前两天有个人告诉我说这种水壶材质锰钢的好,他说其他材质的对人不太好,什么鬼,我也不是很清楚咯

网友C:
电源线短,是厂家又给了你一个买插线板的机会

网友:
你指的是水垢吗,要是的话可以用醋精泡一会就能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种用电烧的,烧多了次数后,内部重点会有一层东西,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洗净

老陈醋,大概50ml左右,兑满一壶水,放置一天,保证里面跟新的一样。
然后用水冲洗几遍,在烧一壶开水,醋味就没了。

网友E:
这样的线短些好,按照功率要说安全用电,这个配线一般是不够大的,长了潜在危险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前两天有个人告诉我说这种水壶材质锰钢的好,他说其他材质的对人不太好,什 ...

我记得已经辟谣了。  从化学上来说,100度的水,锰不会溶解到水里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至于有没有其他物质的涂层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种用电烧的,烧多了次数后,内部重点会有一层东西,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洗净

好像用白醋烧水就可以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前两天有个人告诉我说这种水壶材质锰钢的好,他说其他材质的对人不太好,什 ...

我也无法判断材质,听天由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线短些好,按照功率要说安全用电,这个配线一般是不够大的,长了潜在危险更多

可是电源插座必须紧跟其后,实在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陈醋,大概50ml左右,兑满一壶水,放置一天,保证里面跟新的一样。
然后用水冲洗几遍,在 ...

谢谢了 ,我真纳闷呢?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已经辟谣了。  从化学上来说,100度的水,锰不会溶解到水里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至于有没有其他物 ...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过哦。我也是听说,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短,是厂家又给了你一个买插线板的机会

很容易连环烧

网友:
自己动手往长搞一下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前两天有个人告诉我说这种水壶材质锰钢的好,他说其他材质的对人不太好,什 ...

已经辟谣了,不用信,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壶没有长线的吧,去商场看,基本都是这种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已经辟谣了,不用信,哈哈哈哈哈。。。

哦哦,不知道。我不太懂这个。。。o(∩_∩)o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哦哦,不知道。我不太懂这个。。。o(∩_∩)o 哈哈

这也算前段时间最火的新闻了。。。。各种讨论各种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算前段时间最火的新闻了。。。。各种讨论各种报道

呵呵,是么?估计我把这个新闻给跳过了。。。。。尴尬。。。。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种用电烧的,烧多了次数后,内部重点会有一层东西,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洗净

用手抠!!!!

网友:
用醋加热既可以除垢还可以除去屋里的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