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2130a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05):
tps62130a使用问题请教
有没有大神用过tps62130a啊,在1.25MHz的工作频率下,有没测过PFM和PWM的电流切换点在哪里?

网友:
PFM属于高效率轻负载,PFM的效率高于PWM,应该参考2.5MHz即FSW=LOW时的切换点电流要低,而TPS62130A在1.25MHz时即FSW=HIGH,而切换点电流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