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室内定位

楼主:
请问用afIncomingMSGPacket_t结构体中的RSSI读出的rssi只能是获取该节点处的来自协调器的rssi吗?如果网络中有路由器的话,能不能读出来自路由器的RSSI?

网友A:
ZigBee室内定位?你用什么芯片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室内定位?你用什么芯片做得?

用CC2530芯片

网友B:
不大清楚,我现在处于仿真阶段。还不知道如何利用板子实现定位呢,怎么采集位置信息?跪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能采集到RSSI就行了,用RSSI进行测距,然后通过距离,利用三角定位算法就可以定位了,记得加上滤波,卡尔曼就行,不推荐用RSSI定位,很坑,最近我倒是有在研究UWB的定位

网友:
本人有全套的上下位机程序代码,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清楚,我现在处于仿真阶段。还不知道如何利用板子实现定位呢,怎么采集位置信息?跪求大神指导啊

我这里有全套的上下位机室内定位代码,可以交流

网友:
我这里有全套的上下位机代码,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