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sp430直流电机调速的程序问题

楼主:
求助大神,毕设遇阻,救命啊

具体是这样的  我做一个直流电机的调速 用的是msp430g2553的板子
P1.4 1.5控制电机正反转
P1.6输出pwm波调速
p1.3连接槽型光耦模块测速
问题是程序写好后电机不转了。。也没法串口通讯。。。悲剧了
求大神帮忙看看  跪谢!!!
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js=' ';
void UartPutchar(double c);
unsigned char UartGetchar();
uchar flag;
uint n;
uint irtime;
unsigned long int t;
void pinlv();
//===========P1口的初始化==========//
//====P1.3为中断输入口======//
void initport()
        {
          P1OUT=BIT3;
          P1REN=BIT3;
          P1IE|=BIT3;
          P1IES|=BIT3;//触发方式选择
          P1IFG=0x00;
          P1DIR |= BIT4+BIT5+BIT6;
          P1OUT|=BIT4;
          P1OUT&=~BIT5;
          P1SEL= BIT6;
          P1SEL = BIT1 + BIT2;                      // P1.1为 RXD, P1.2为TXD 接收数据引脚 发送数据引脚
          P1SEL2 = BIT1 + BIT2;                     // P1.1为 RXD, P1.2为TXD
        }
//===========OVER==================//
//=========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init()
        {
          n=0;
          TA1CTL=TASSEL_2+MC_1;//SMCLK  upmode
          TA1CCTL0=CCIE;
          TA1CCR0=800;//100us
          TA0CTL=TASSEL_2+TACLR+MC_1;
          TA0CCR0 = 10000;
          TA0CCTL1 = OUTMOD_7;
          TA0CCR1 = 3000;
        }
//===============OVER=============//
//=============main==============================//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0;//分频?SMCLK==>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to 8MHz */
          DCOCTL = CALDCO_8MHZ;
          UCA0CTL1 |= UCSSEL_2;                     // 选择时钟BRCLK
          UCA0BR0 =65;                            // 8MHz 9600
          UCA0BR1 = 3;                              // 8MHz 9600
          UCA0MCTL = UCBRS1;               // 波特率=BRCLK/(UBR+(M7+...0)/8)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initport();
          init();
          _EINT();
          while(1)
          {
                  if(flag==1)
                  {
                        pinlv();
                        flag=0;
                  }

                  js=UartGetchar();

                                          if(js=='o')
                                                      {
                                                        while(!(js=='o'));
                                                        P1OUT^=BIT4|BIT5;
                                                      }
                                          if(js=='s')
                                                  {
                                                        while(!(js=='s'));
                                                        P1OUT^=BIT4;
                                                        js=' ';
                                                  }
                                          if (js=='k')
                                                  {
                                                    while(!(js=='k'));
                                                         if (TA0CCR1>=10000)
                                                               TA0CCR1=1000;
                                                         else TA0CCR1+=1000;
                                                         js=' ';
                                                  }
                                          if (js=='m')
                                                  {
                                                          while(!(js=='m'));
                                                               if (TA0CCR1<=1000)
                                                                      TA0CCR1=9000;
                                                               else TA0CCR1-=1000;
                                                               js=' ';
                                                  }

          }

        }
//==========main OVER=================//
//=========100us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void)
        {
          irtime++;
          if(irtime==10000)//1s
          {
                irtime=0;
                  flag=1;
          }
        }
//===============接收端中断服务=================//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 (void)
        {
                  if(P1IFG&BIT3)
                        {
                          n++;
                          t=n/2*60;
                          P1IFG&=~BIT3;
                        }
        }
//============频率计===========//
void pinlv()
        {
         n=0;
        }
/**********************************UART接收中断*************************/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等待发送完成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RXed character
          IFG2 &=~UCA0RXIFG;
          //UartPutchar('a');
          //temp=UCA0RXBUF;
        }
/******************************UART发送字节函数*************************/
void UartPutchar(double c)
        {
         //while(!(IFG2 & UCA0TXIFG));  //待发送为空
         UCA0TXBUF=c;
         //IFG2 &=~UCA0RXIFG;
        }
/*****************************UART接收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UartGetchar()
        {
          unsigned char c;
          while(!(IFG2 & UCA0RXIFG)); //等待接收完成
          c=UCA0RXBUF;
         IFG2 &=~UCA0TXIFG;
          return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