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的UID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STM32MCU的ID号码是96位,有谁知道这些位代表的含义吗?

现在想给每个产品一个32位的唯一ID,考虑是不是可以从MCU的ID里面截取32位作为产品的唯一ID.
如果不知道代表含义的话,随便截取32位就很有可能是重复的.

找个ST的技术支持太难了,看论坛里有没有大牛可以帮忙。感谢!

网友A:
那你把ID计算一下缩短成32位不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ID计算一下缩短成32位不就行啦

用什么算法能保证输出的32位不会重复呢?

网友B:
哎,何必那么麻烦,要是我,直接在flash地址的最后一页,找个地方,存个数据就OK了,每次进入main读取这个数据就行了

网友:
你相信他是唯一的就好了,其中末尾的几个字节是经常变的,要验证很简单,拿几块芯片试试,半个月后再去原厂买同款芯片,再看id变化,一年后再买一块,3次比较就能看出足够打大的差别

网友:
这芯片我用过3年,做过上面验证

网友C:
另外rt-thread关于用stm32id做mac地址代码有误,恰巧用到不太变化的高位,导致产品mac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何必那么麻烦,要是我,直接在flash地址的最后一页,找个地方,存个数据就OK了,每次进入main读取这个 ...

如果使几个或者十几个设备这么做没问题,但是如果使成百上千的产品,去手工写入号码,第一工作量大,第二号码的设计就需要一个算法,保证每一个都是唯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rt-thread关于用stm32id做mac地址代码有误,恰巧用到不太变化的高位,导致产品mac冲突

要保证每一个产品的ID都不能相同,直接取低位或者高位,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才想问一下是否有这个详细的对照信息。将UID截取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实现这个想法。

网友:
你可以在flash里写入自己的ID号呀,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可以用哈希算法,输入字符串的任何1位有改变,计算的Hash结果值变化很分散,96位变32位,只有尽量减少冲突,不可能完全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