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DS3231驱动(RTC)

楼主:
DS3231是一个低成本高精度的I2C接口RTC芯片,它内置了高精度的TXCO晶体 (温补晶体,0°C - +40°C 时 ±2ppm,-40°C - +85°C 时 ±3.5ppm,普通32K晶体的精度通常是100ppm),可以很方便的读取和设置年月日时分秒,还可以设置两个独立的闹钟。此外它还支持闰年、可编程方波输出、可修正老化寄存器等。
下面是使用MicroPython编写的驱动,可以通过它读取和设置时间。
- """
- DS3231 RTC drive
- Author: shaoziyang
- 2016.May
- >>> from DS3231 import DS3231
- >>> ds = DS3231(1)
- >>> ds.sec()
- >>> ds.sec(10)
- >>> ds.TIME()
- >>> ds.TEMP()
- """
- import pyb
- from pyb import I2C
- DS3231_ADDR = const(0x68)
- DS3231_REG_SEC = const(0x00)
- DS3231_REG_MIN = const(0x01)
- DS3231_REG_HOUR = const(0x02)
- DS3231_REG_WEEKDAY= const(0x03)
- DS3231_REG_DAY = const(0x04)
- DS3231_REG_MONTH = const(0x05)
- DS3231_REG_YEAR = const(0x06)
- DS3231_REG_A1SEC = const(0x07)
- DS3231_REG_A1MIN = const(0x08)
- DS3231_REG_A1HOUR = const(0x09)
- DS3231_REG_A1DAY = const(0x0A)
- DS3231_REG_A2MIN = const(0x0B)
- DS3231_REG_A2HOUR = const(0x0C)
- DS3231_REG_A2DAY = const(0x0D)
- DS3231_REG_CTRL = const(0x0E)
- DS3231_REG_STA = const(0x0F)
- DS3231_REG_OFF = const(0x10)
- DS3231_REG_TEMP = const(0x11)
- class DS3231(object):
- def __init__(self, i2c_num):
- self.i2c = I2C(i2c_num, I2C.MASTER, baudrate = 100000)
- def DATE(self, dat=[]):
- if dat==[]:
- t = []
- t.append(self.year())
- t.append(self.month())
- t.append(self.day())
- return t
- else:
- self.year(dat[0])
- self.month(dat[1])
- self.day(dat[2])
- def TIME(self, dat=[]):
- if dat==[]:
- t = []
- t.append(self.hour())
- t.append(self.min())
- t.append(self.sec())
- return t
- else:
- self.hour(dat[0])
- self.min(dat[1])
- self.sec(dat[2])
- def DateTime(self, dat=[]):
- if dat==[]:
- return self.DATE() + self.TIME()
- else:
- self.year(dat[0])
- self.month(dat[1])
- self.day(dat[2])
- self.hour(dat[3])
- self.min(dat[4])
- self.sec(dat[5])
- def dec2hex(self, dat):
- return (int(dat/10)<<4) + (dat%10)
- def setREG(self, dat, reg):
- buf = bytearray(2)
- buf[0] = reg
- buf[1] = dat
- self.i2c.send(buf, DS3231_ADDR)
-
- def getREG_DEC(self, reg):
- self.i2c.send(reg, DS3231_ADDR)
- t = self.i2c.recv(1, DS3231_ADDR)[0]
- return (t>>4)*10 + (t%16)
- def sec(self, sec=''):
- if sec == '':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SEC)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sec), DS3231_REG_SEC)
- def min(self, min=''):
- if min == '':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MIN)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min), DS3231_REG_MIN)
- def hour(self, hour=''):
- if hour=='':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HOUR)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hour), DS3231_REG_HOUR)
- def day(self, day=''):
- if day=='':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DAY)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day), DS3231_REG_DAY)
- def month(self, month=''):
- if month=='':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MONTH)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month), DS3231_REG_MONTH)
- def year(self, year=''):
- if year=='':
- return self.getREG_DEC(DS3231_REG_YEAR)
- else:
- self.setREG(self.dec2hex(year), DS3231_REG_YEAR)
- def TEMP(self):
- self.i2c.send(DS3231_REG_TEMP, DS3231_ADDR)
- t1 = self.i2c.recv(1, DS3231_ADDR)[0]
- self.i2c.send(DS3231_REG_TEMP+1, DS3231_ADDR)
- t2 = self.i2c.recv(1, DS3231_ADDR)[0]
- if t1>0x7F:
- return t1 - t2/256 -256
- else:
- return t1 + t2/256

注:- 目前闹钟功能还没有实现。
- 内置的温度转换时间比较慢,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进行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