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4的ssi对NRF24L01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返回值总是14,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
有谁写过基于m4的NRF24l01的程序吗?我想看看我的哪里错了。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40mhz

    UART0_INIT();
          NRF24L01_Init();
          UARTprintf("TEST!");
        while(1)
        {
                NRF24L01_Read_Reg(EN_RXADDR);
                delay_ms(500);
        }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SPI0_CS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24L01_CE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24L01_IRQ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7,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6,0);//ê1Äü24L01

        SSI0_INIT();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3,0xff);//è¡ÏûSSIƬѡ

}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statu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3,0);//ê1ÄüSPI′«êä
          status=SPI0_ReadWriteByte(reg);   //·¢Ëí¼Ä′æÆ÷oÅ
          UARTprintf("s2:%d\r\n",status);
          reg_val=SPI0_ReadWriteByte(0XFF);//¶á衼Ä′æÆ÷ÄúèY
          UARTprintf("r2:%d\r\n",reg_val);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3,0xff);//½ûÖ1SPI′«êä
          return(reg_val);           //·μ»Ø×′ì¬Öμ
}

u8 SPI0_ReadWriteByte(u32 TxData)
{
        u8 retry;
        u32 SSI_Rec;
        while(SSIBusy(SSI0_BASE))
        {
                retry++;
                if(retry>200)
                {
                        UARTprintf("fail1");
                        return 0;
                }
        }
        SSIDataPut(SSI0_BASE, TxData);

UARTprintf("t:%d\r\n",TxData);
        retry=0;
        while(SSIBusy(SSI0_BASE))
        {
                retry++;
                if(retry>200)
                {
                        UARTprintf("fail2");
                        return 0;
                }
        }
  SSIDataGet(SSI0_BASE,&SSI_Rec);
        UARTprintf("i:%d\r\n",SSI_Rec);
        return SSI_Rec;
}

网友:
少加了一个函数,补上。
void SSI0_INIT(void)
{
        //  u32 b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2_SSI0CLK);
    GPIOPinConfigure(GPIO_PA3_SSI0FSS);//SSI_CSN
    GPIOPinConfigure(GPIO_PA4_SSI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SSI0TX);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SSIConfigSetExpClk(SSI0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MOTO_MODE_0,
                       SSI_MODE_MASTER, 1000000, 8);

        //        SSIClockSourceSet(SSI0_BASE,SSI_CLOCK_SYSTEM);//éèÖÃssiμÄ2¨ìØÂê
//          b1=SSIClockSourceGet(SSI0_BASE);
//          UARTprintf("b1:%d\r\n",b1);
    SSIEnable(SSI0_BASE);
        //  SPI0_ReadWriteByte(0xff);
}

网友A:
楼主可以按照图片提示 重新编辑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按照图片提示 重新编辑上传图片

恩恩,下次注意,这次没想要传图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只看程序就行了。

网友:
已解决,PA3要用软件的方式控制,不然通信不成功。。。。。
void SSI0_INIT(void)
{
        //  u32 b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PA3要用软件的方式控制
    GPIOPinConfigure(GPIO_PA2_SSI0CLK);
//   GPIOPinConfigure(GPIO_PA3_SSI0FSS);//SSI_CSN
    GPIOPinConfigure(GPIO_PA4_SSI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SSI0TX);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2);

    SSIConfigSetExpClk(SSI0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MOTO_MODE_0,
                       SSI_MODE_MASTER, 1000000, 8);
    SSIEnable(SSI0_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