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D4069和1M晶振的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
如图,这是我连过的其中的一个图。为什么出来的波形总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啊……
是我的参数设置错了吗……

Multisim里面没有我要的1M晶振,所以就自己改了一下参数,如下:
* EWB Version 4 - CRYSTAL Model
* LS= 2 CS= 6e-015 RS= 24 CO= 3.4e-012
    LS   1  3  2
    CS   3  4 6e-015
    RS   4  2 24
    CO   1  2 3.4e-012

P.S.实际上我的元器件是CRB 1.0M 的陶瓷晶振,但是网上没有参数,只查得到负载谐振电阻和负载电容(这两项数值的版本也很多……不能确定哪个是真的)

有以下两条求助:
(1)对于给定的晶振,怎么测或计算它的LS CS RS CO? (尽量简单,有仪器)
(2)求指导正确的电路连接图(输出1M正弦波)

感谢大家!

网友A:
图是错的,晶体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参与振荡。

把1A点与晶体相连

网友:
Multisim里修改晶振参数,在编辑模型里就直接看了,应该没有测试的地方

网友:
电原理图有错误。

“为什么出来的波形总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啊……”
出来的波形总是方波?贴出来看看。
首帖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不可能出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是错的,晶体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参与振荡。

把1A点与晶体相连

啊!对的,后来我也发现了,但是输出仍然是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原理图有错误。

“为什么出来的波形总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啊……”
出来的波形总是方波?贴出来看看。
...

对的

网友:
这是我现在在仿的图

网友C:
贴出来现在在仿的图了

网友:
此电路正确,仿真波形也正常。
本来,反相器(CD4069)输出就应该是方波(严格地说是梯形波,前沿和后沿稍有倾斜),因该反相器增益相当高,输入端的微小变化就会造成输出端大幅度变化。

网友B:
你的仿真,示波器接在反相器输出端。如果示波器接在反相器输入端,你将看到比较接近正弦的波形。注意我可没说你将看到正弦波,仅仅是和反相器输出端相比较,接近正弦一些而已。
仿真的示波器有两个通道,为何只用一个?两个通道分别看信号输入端和输出端波形,是很常用的测试方法。应该养成使用两通道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贴出来现在在仿的图了

实际使用示波器时,接到反相器输入端的探头必须用 X10 档,甚至探头夹上一支数十千欧电阻,用电阻另一端接触待测点,否则振荡器可能会停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示波器接在反相器输出端。如果示波器接在反相器输入端,你将看到比较接近正弦的波形。注意我可 ...

恩!学到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示波器时,接到反相器输入端的探头必须用 X10 档,甚至探头夹上一支数十千欧电阻,用电阻另一端 ...

好的,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示波器时,接到反相器输入端的探头必须用 X10 档,甚至探头夹上一支数十千欧电阻,用电阻另一端 ...

如果是第二个图,怎么改变出来的方波的频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第二个图,怎么改变出来的方波的频率呢?

石英晶体振荡器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改变频率,大概只有万分之几,通常不超过千分之一。
使用石英晶体,目的就是稳定频率,任何石英晶体外壳上都标注了其振荡频率,你却要改变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这个方向就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石英晶体振荡器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改变频率,大概只有万分之几,通常不超过千分之一。
使用石英晶体, ...

噢……但是出来的频率是30M,我用的晶振是1M,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噢……但是出来的频率是30M,我用的晶振是1M,这是为什么呀

“出来的频率是30M,我用的晶振是1M”
你用的晶体频率为1MHz,想必是标注在晶体外壳上的。
出来的频率是30MHz,你怎么知道的?示波器上看到的?把示波器照片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来的频率是30M,我用的晶振是1M”
你用的晶体频率为1MHz,想必是标注在晶体外壳上的。
出来的频率 ...

用探针看到的。
也开了示波器,用标尺测了一个周期的时间,是30n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探针看到的。
也开了示波器,用标尺测了一个周期的时间,是30ns左右

此图和8楼图可完全不一样。
19楼图,根本不在晶体频率上振荡,也不是正弦振荡器。
这是一种多谐振荡器。
如若不信,你把19楼图中晶体拿掉(短路),此电路照样振荡,只不过频率要比30MHz低很多。
拿掉晶体还可以振荡,当然不是晶体振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图和8楼图可完全不一样。
19楼图,根本不在晶体频率上振荡,也不是正弦振荡器。
这是一种多谐振荡器 ...

是我记错了图………这个图也是用的1M晶振,出来的30M的频率。

具体过程:
开启后探针显示39.7M,然后几秒后频率那行的数字消失,仿真时间大概0.5ms左右时,频率变成30.3M

示波器一个周期是33n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记错了图………这个图也是用的1M晶振,出来的30M的频率。

具体过程:
开启后探针显示39.7M,然后 ...

我已经说过:19楼图不是正弦振荡器(晶体振荡器是正弦振荡器的一种),而是多谐振荡器。
把晶体去掉,19楼图仍可产生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过:19楼图不是正弦振荡器(晶体振荡器是正弦振荡器的一种),而是多谐振荡器。
把晶体去掉,19楼 ...

是的,我最新贴的图是8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最新贴的图是8楼的

“是的,我最新贴的图是8楼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19楼贴出时间在8楼贴出时间之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最新贴的图是8楼的

无论是8楼图还是19楼图,你都把74LS04当成模拟放大器来使用。不但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联接一支510千欧电阻,级与级之间还加上了耦合电容。这不是数字电路的正确使用方法。
另外,本贴标题是“基于CD4069和……”,而74LS04和CD4069虽然都是反相器,生产工艺却完全不同,输入阻抗、输出幅度、输出电流等等也完全不同。
要用CMOS工艺的74系列芯片,至少应该使用74HC04来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最新贴的图是8楼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19楼贴出时间在8楼贴出时间之后。

我检查了一下,21楼的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出去……
内容是8楼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8楼图还是19楼图,你都把74LS04当成模拟放大器来使用。不但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联接一支510千欧电阻 ...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测晶振启振电路,用MultiSim仿真时,无论使用哪种频率的晶振,输出的结果也是和你的8楼类似的结果(当然我是直接测量反相器输出端的,没有使用电容耦合),大约30MHz的方波。到底MultiSim有什么问题,还是哪点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