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DSP,用F28335的一块开发板烧程序时,程序编译完成后,下程序是出现图中的报错...

楼主: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端口宏定义*****************/
#define S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常量宏定义*****************/

/***************全局变量定义****************/
Uint32 temp;
Uint32 direction;

/****************函数声明*******************/
void Gpio_select(void); //gpio端口配置子程序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Scan_Key(void);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Gpio_select();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30000000;//GPIO60,61,64,65,66,67,68输出清1,使LED1灯灭
   GpioDataRegs.GPCDAT.all    =0x0000001f;
   direction=0;
   for(;;)
   {
    unsigned int i;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0x10000000;
        else
                temp=0x20000000;

        while(temp!=0x40000000&&temp!=0x08000000)//轮流点亮GPIO60,61;
        {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CLEAR.all |=temp;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all |=temp;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1;
                else
                        temp>>=1;

        }
        if(temp==0x40000000)//根据temp值选择GPIO64-GPIO67是从64开始还是从67开始点亮LED
        temp=0x00000001;
        else
                temp=0x00000010;
        while(temp!=0x00000020&&temp!=0x00000000)//轮流点亮GPIO64-GPIO67;
        {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CLEAR.all |=temp;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all |=temp;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1;
                                else
                                        temp>>=1;

        }

   }
}

void delay_loop()
{
    Uint32      i;
        Uint32      j;
        for(i=0;i<4;i++)
    for (j = 0; j < 100000; j++) {Scan_Key();}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扫描键值                                 */
/*------------------------------------------*/
void Scan_Key(void)
{
Uint32 i,j;
        if(S1==0)//扫描是否按键按下
        {
          for(i=0;i<10000;i++);    //键盘消抖动
          if(S1==0)
          {
      direction+=1;
          for(i=0;i<32;i++)
      for (j = 0; j < 100000; j++) {}

          /*
             if(direction%2!=0)//第一按下按键LED停止闪烁,下次按下时LED又开始闪烁
         {
          while(S1!=0);
                 }
                 */

网友A:
你的程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在哪里?

程序放的路径都是对的啊,debug时候总是出错,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在哪里?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端口宏定义*****************/
#define S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2

/****************常量宏定义*****************/

/***************全局变量定义****************/
Uint32 temp;
Uint32 direction;

/****************函数声明*******************/
void Gpio_select(void); //gpio端口配置子程序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Scan_Key(void);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use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Gpio_select();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30000000;//GPIO60,61,64,65,66,67,68输出清1,使LED1灯灭
   GpioDataRegs.GPCDAT.all    =0x0000001f;
   direction=0;
   for(;;)
   {
    unsigned int i;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0x10000000;
        else
                temp=0x20000000;

        while(temp!=0x40000000&&temp!=0x08000000)//轮流点亮GPIO60,61;
        {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CLEAR.all |=temp;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all |=temp;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1;
                else
                        temp>>=1;

        }
        if(temp==0x40000000)//根据temp值选择GPIO64-GPIO67是从64开始还是从67开始点亮LED
        temp=0x00000001;
        else
                temp=0x00000010;
        while(temp!=0x00000020&&temp!=0x00000000)//轮流点亮GPIO64-GPIO67;
        {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CLEAR.all |=temp;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all |=temp;

                if(direction%2!=0)//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temp<<=1;
                                else
                                        temp>>=1;

        }

   }
}

void delay_loop()
{
    Uint32      i;
        Uint32      j;
        for(i=0;i<4;i++)
    for (j = 0; j < 100000; j++) {Scan_Key();}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扫描键值                                 */
/*------------------------------------------*/
void Scan_Key(void)
{
Uint32 i,j;
        if(S1==0)//扫描是否按键按下
        {
          for(i=0;i<10000;i++);    //键盘消抖动
          if(S1==0)
          {
      direction+=1;
          for(i=0;i<32;i++)
      for (j = 0; j < 100000; j++) {}

          /*
             if(direction%2!=0)//第一按下按键LED停止闪烁,下次按下时LED又开始闪烁
         {
          while(S1!=0);
                 }
                 */

网友:
没错误信息啊,把错误信息,和错误信息定位的代码贴出来,你这样好尴尬

网友:
错误的信息需要贴出来这样才能帮到你,看出来你的程序是流水灯网上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