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大小的选取

楼主:
请问,如果电路中要通过500mA左右的电流时,电感应该选取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另外,用的是直流电

网友:
多大电感,你说的是体积吗?

这个要咨询厂家的
电感都是有电流参数的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只有电流值,
功率电感一般都有选用标准封装的电感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要用此电感干什么?不说清楚,网友怎能详细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要用此电感干什么?不说清楚,网友怎能详细回复?

其实我是不太懂,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要用此电感干什么?不说清楚,网友怎能详细回复?

POWER 端输入12V电压   ,经过稳压芯片稳成5V ,其中L4通过的电流大致为100mA , L5通过的电流大致为500mA,在这样的电路中,两个电感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只有电流值,
功率电感一般都有选用标准封装的电感

具体电路放在楼下了,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只有电流值,
功率电感一般都有选用标准封装的电感

主要是用5V电压驱动额定电压为6V,额定电流为500mA的电机。因为考虑到电机启动时会产生较大的启动电流,可能会烧坏稳压芯片,所以希望通过串联一个电感来解决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现在不太清楚这个电感应选取多大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要用此电感干什么?不说清楚,网友怎能详细回复?

主要是用5V电压驱动额定电压为6V,额定电流为500mA的电机。因为考虑到电机启动时会产生较大的启动电流,可能会烧坏稳压芯片,所以希望通过串联一个电感来解决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现在不太清楚这个电感应选取多大的合适?   还请能够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用5V电压驱动额定电压为6V,额定电流为500mA的电机。因为考虑到电机启动时会产生较大的启动电流, ...

7楼的图,不能实现你的目标:“通过串联一个电感来解决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
我没有查到图中标注 AMS-5.0 的芯片,猜测是三端线性稳压器。在输入侧串联电感,并不能限制电机的启动电流。相反,当电机启动完毕电流减小时,过大的电感将产生较大的感生电动势,有可能损坏三端线性稳压器。
为电机供5V电压,输入12V,电流达500mA,效率太低。应该考虑其它方法为电机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楼的图,不能实现你的目标:“通过串联一个电感来解决启动电流过大的问题”。
我没有查到图中标注 AMS- ...

稳压芯片打算换用LM2596开关式稳压芯片,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当然,效率并没有提高,只是想请教这样能不能保证电路能够正常运行。LM2596-5.0 输出电压5V ,最大电流3A

网友D:
常用101,471,工字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稳压芯片打算换用LM2596开关式稳压芯片,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当然,效率并没有提高,只是想请教这样能不能保 ...

“当然,效率并没有提高”
不是这样,用LM2596效率会高得多,损耗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用LM2596,几乎不必担心电动机启动电流短时间很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具体电路放在楼下了,还请指导。。。

AMS-5.0 是哪家芯片
能否共享一下它的资料

网友:
LM2596完全可以,还可以考虑开关频率更高的开关芯片
这些芯电路电感的参数都能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5.0 是哪家芯片
能否共享一下它的资料

资料应该很容易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效率并没有提高”
不是这样,用LM2596效率会高得多,损耗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用LM2596,几 ...

这样啊,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用101,471,工字电感

请问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对这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效率并没有提高”
不是这样,用LM2596效率会高得多,损耗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

用LM2596,几 ...

那我还需不需要接入电感呢?如果需要的话,接入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