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稳压芯片的选择

楼主: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输出电压为5V,最大输出电流为2A 的稳压芯片 ,求推荐下。。

网友A:
输入要求多少呢,对电源纹波要求高不高

网友:
没头没脑啊

网友B:
LM2596啊,这个最常用了。

网友:
这样 能用 稳压芯片?  直接 DC DC  效率 也高

网友C:
如果DCDC那有很多,如果是线性稳压器,要看你输入参数的,要不有可能造成效率过低,用一段时间后稳压芯片就烧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要求多少呢,对电源纹波要求高不高

输入是12V电压, 输出5V电压是用来驱动气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DCDC那有很多,如果是线性稳压器,要看你输入参数的,要不有可能造成效率过低,用一段时间后稳压芯片就 ...

输出5V电压用来驱动气泵,可以用开关稳压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2596啊,这个最常用了。

恩 看了下   不过LM2596 和LM2576 有什么区别呢?哪个合适?用来驱动气泵,可以用开关式稳压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DCDC那有很多,如果是线性稳压器,要看你输入参数的,要不有可能造成效率过低,用一段时间后稳压芯片就 ...

输入是12V电压, 输出电压用来驱动额定电压为6V的气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入是12V电压, 输出5V电压是用来驱动气泵的

气泵的话对电源纹波要求应该没那么高,用一个DC-DC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效率还高,芯片比较多,楼上说的2596也可以,输出能达到3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泵的话对电源纹波要求应该没那么高,用一个DC-DC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效率还高,芯片比较多,楼上说的2 ...

DCDC应该就够了,气泵的话属于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气泵的话对电源纹波要求应该没那么高,用一个DC-DC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效率还高,芯片比较多,楼上说的2 ...

恩恩  好的   LM2596和LM2576的区别不是很大吧?用LM2576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CDC应该就够了,气泵的话属于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时候需要注意

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你是说电流会很大吗?需要选择最大电流大一点的稳压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你是说电流会很大吗?需要选择最大电流大一点的稳压芯片吗?

启动时会有比较大的感应电流,停止时有较大的感应电压,这个要在电路中做些保护,具体可以请教下对这方面熟悉的,我没搞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会有比较大的感应电流,停止时有较大的感应电压,这个要在电路中做些保护,具体可以请教下对这方面 ...

恩恩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恩恩  好的   LM2596和LM2576的区别不是很大吧?用LM2576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2596的开关频率比2576高,使用的电感电容比2596小,其他没啥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96的开关频率比2576高,使用的电感电容比2596小,其他没啥区别吧

好像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96的开关频率比2576高,使用的电感电容比2596小,其他没啥区别吧

电感电容在芯片的手册上有说明,一般会写推荐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