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STK软件编译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
我是开发小白,正在用CCS编译CC2650STK程序,遇到几个问题已截图上传请各位大神指点!
如果有志同者可以一起研究QQ:812935804

网友:
BIM_EXTflash.out文件在指定的路径下不存在是怎么回事?

网友:
1 链接脚本弄错了;
2 ResetISR等未指定。

网友A:
不一定是内存设置出了问题,还有可能在程序中访问地址超限。
所以建议调试程序如下:
1、修改Memory中的设置值更小,以确定不是内存设置超过Flash容量限制的问题。程序中有可能受影响的代码先注释掉。这个设置还是要对照manual里的对应章节才好。
2、编译通过后,在逐次跟踪PC中的地址变化,应该能发现出问题的代码段和变量。
供参考,总之,这个问题出现的话是比较侦查的。

网友:
解决了,谢谢大家,原来是编译设定的访问地址有点问题,我用的32位,把(X86)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内存设置出了问题,还有可能在程序中访问地址超限。
所以建议调试程序如下:
1、修改Memory中的 ...

你有用CC2650STK做ZigBee组网吗?

网友:
新版的zigbee没有组过,3.0版变化很大。
你能调试出这个问题,还是很可以的。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比较隐蔽,容易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