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于z stack 的上位机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
      需要编写一个基于z stack 的上位机,就是从串口里读取传感器的信息,并显示。最后,往带有电动机的板子上,发送一个启动或者停止信号,启动或者停止电动机。
      我的问题是,从串口里读取的数据,我如何判断,其传回的数据,是哪个传感器发出的,温度,湿度,或者人体检测。当然,发送命令也有这个问题。
     本人菜鸟,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这个你需要约定一下自己的协议,上下位统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需要约定一下自己的协议,上下位统一下就好

首先,谢谢你
只是,我在想,我如何在终端上,读取想要读到的信息呢
如果,纯粹的51单片机,我是会的
但是牵扯到协议什么的,我就糊涂了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
只是,我在想,我如何在终端上,读取想要读到的信息呢
如果,纯粹的51单片机,我是会的
...

协议这个东西 不严谨就自己定好了
比如 0x01 LED灯亮
       0x00  LED灯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议这个东西 不严谨就自己定好了
比如 0x01 LED灯亮
       0x00  LED灯灭

怎么找到,我想控制的led呢?

网友A:
在终端上普通外设还是和51单片机一样使用,你可以先当成普通51使用,等到组网的时候了解下Z-stack协议栈就好了,搞清楚组网的一些参数,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个终端来的数据了,可以看下隔壁电子的资料,里面写的很全,每个例程的讲解都很清楚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每个节点的网络地址,在服务器中保存好,需要控制那个设备,就向相应节点发送网络地址,其实你是做电子的话,简单的MODBUS什么协议就行了,如果你想搞个整体物联网解决方案,那就你需要从app+硬件+服务器三者考虑问题,这块就需要继承消息发布订阅机制了,比如适合物联网的mqtt,coap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终端上普通外设还是和51单片机一样使用,你可以先当成普通51使用,等到组网的时候了解下Z-stack协议栈就 ...

请问是 电子技术交流 区吗?具体哪个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