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系统

楼主:
我自己焊了一个51最小系统。芯片在开发板上下的程序能用。但是放到我自己做的上面就没有延时作用了。板子焊接无问题。

网友:
晶振 有没?

网友A:
对这类设备的检查,有一般规律: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尤其是一些需要使用双电源的芯片,这对任何设备都适用。
2、对单片机类,检查时钟是否正常。使用外部晶体的,检查晶体是否起振,对51单片机还可以检查ALE引脚。使用内部振荡器的比较麻烦,需要编写一小段令引脚电平变化的程序。
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这类设备的检查,有一般规律: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尤其是一些需要使用双电源的芯片,这对任何设备都 ...

电源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怎么检查晶振起震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怎么检查晶振起震没得

拿示波器看看。注意示波器探头要放在 X10 档。最好是探头上夹一支数十千欧电阻,电阻另一端接触待测点。

网友: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焊接也没有问题,那么很可能是晶振没有起振或单片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