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源码里的反正弦余弦函数源码哪里找

楼主:
RT
请问各位坛友LINUX源码里的反正弦余弦函数源码哪里找
翻了也没找到

网友A:
c函数库里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函数库里的吗?

不要Math.h里的 听同事说lInux源码有  要源码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Math.h里的 听同事说lInux源码有  要源码就行

看看GNU libc里边应该有你想要的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GNU libc里边应该有你想要的源码

哦哦 谢谢  我找找 没用过GNU LIBC 好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