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可调分频器设计

楼主:
新手求教,如何设计一个频率可调的分频器?
在上位机给定一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对50M分频,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好像是课程设计。
硬件方案可以有多个,是否限制用什么器件?一定是用FPGA吗?

网友A:
另外,你的叙述可能有点问题。
“在上位机给定一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对50M分频”这个上位机来的数据应该叫分频系数。所以标题应该是“分频系数可变的分频器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叙述可能有点问题。
“在上位机给定一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对50M分频”这个上位机来的数据 ...

嘻嘻,接受指教~~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课程设计。
硬件方案可以有多个,是否限制用什么器件?一定是用FPGA吗?

不是,刚开始学习,做点东西!就限定用fpga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刚开始学习,做点东西!就限定用fpga啦!

“就限定用fpga啦!”
限定用FPGA,这个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限定用fpga啦!”
限定用FPGA,这个我不会。

哈哈~好吧!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
设计计数器 可设置小于50 M 的频率

网友:
如图,供楼主参考。
PLL输出,100MHz只是方便你计算,你喜欢的话,10M,50M,200M,都可以
UART输入,数据格式不要复杂,刚开始简单能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