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助攻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电能传输装置

网友A:
这个标题太笼统了。

网友B:
不看好所谓“无线电能传输”这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个无铁芯磁路的变压器,效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看好所谓“无线电能传输”这个虚无飘渺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个无铁芯磁路的变压器,效率很低。

这个是自己想参加一个小型的点赛,然后没有头绪,不知道从何做起,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太笼统了。

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什么的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