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L4官方文件疑似出错,请大家帮忙确认!!!

楼主:
编译stm32CubeL4库中stm32 discovery的样板工程报了5个错误,都是C程序中写成了 '? , 是关于LCD的BSP文件,请大家确认是不是官方库的错误,还是我想错了

网友A:
我打开stm32l476g_discovery_glass_lcd.c也是这样,可能是库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stm32l476g_discovery_glass_lcd.c也是这样,可能是库的问题。

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算是比较大的失误的吧,如果真是库的问题,应该向ST官方反应一下

我之前也查到F1库中的一个注释错误,不过不影响使用,这次这个直接影响了STM32L469 Discovery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算是比较大的失误的吧,如果真是库的问题,应该向ST官方反应一下

我之前也 ...

它影响glass LCD驱动,但是可能用的人比较少,所以没有及时发现。

网友C:
V1.1.0也有这个问题 估计没有人发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1.0也有这个问题 估计没有人发现过。。。

或者只是有人发现却直接忽略了,我要想办法跟ST官方核实一下,小问题也绝不能忽略

网友D:
是的呢,我打开也是出现了错误。就是不知道官方是怎么编译通过的。'?明显的少了个'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呢,我打开也是出现了错误。就是不知道官方是怎么编译通过的。'?明显的少了个'么

关键是这种带锁的C文件如何自己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种带锁的C文件如何自己修改呢

带锁,是因为它是只读文件。找到相关的文件,然后右键点击属性,然后将“只读”的那个勾取消掉。
如下图所示:

PS:您还可以在改完这个只读属性后,编译通过后,再次给该文件“加锁”,方式就是勾选只读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少了个' 自行补上就ok啦!

网友:
很多人都跟我说改一下就好,可这是一个问题啊,根本没有从源头解决,对以后用库的人来说,问题依旧,ST官方也不会有任何回应。

我准备开个ST库的问题收集贴,统一反映给ST官方。

网友:
这应该是字符编码的问题,我在github上看到有贴的代码,?的地方实际是有字符的。出错的行可以参考下面,当然,由于μ和°实际都是2字节的,因此需要把它们用其他的字符代替一下。
case 'μ' :
    ch = C_UMAP;
    break;
case '°' :
    ch = C_percent_1;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