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 到货确认,(内容过于简单,高手请跳过)

楼主:
淘了一块NodeMCU, 带ESP8266 Wifi, 玩Arduino的朋友到知道。
货到了,测个连通,给还没玩NodeMCU的朋友,还有自己做个备忘。

网友:
板子如图, USB PHY 芯片是 CP2102
要去官网 下驱动
http://cn.silabs.com/products/mc ... rivers.aspx#windows

网友:
驱动选择后,在tool - port 里面可以看到端口,
tool - port在 tool - board 里面选着板子, 如果没有,请加在ESP8266的包。

网友:
选着一个简单的Wifi sample, 测试连通。

网友:
把自己的 id 写进去看看,其实写什么都可以,就一hello world

网友:
程序保存,编译,下载后,
在自己的无线连接里面,看到了wifi 热点,连接要求密码,复制 贴过去,连接成功。

网友:
打开网络浏览器,发现 ip 和 网页 内容都对上号了。板子情绪稳定,钱花应该。

网友:
NodeMCU好像可以用Lua开发的。

网友:
是啊,不过Lua我没用用过。
NodeMCU 团队 能把东西做这么强,还便宜好用,佩服啊。

网友:
不错的分享,NodeMCU 我目前是使用 LUA 语言调试一些功能,Arduino IDE 的方式还没试过,改天要试看看了。

网友:
LUA语言调试,用的不是Arduino IDE,
slotg,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啊,有免费的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