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C数据采集与传输的疑问

楼主:
用430采集心电信号,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实时传送给PC机。假设我设置了采样率为200Hz,是不是指1s内能采集到200个数据,但由于串口传输需要时间,PC机在1s内接受的数据个数比200个少,会丢失一部分数据,那这是不是不能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呢?想保证数据实时性,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额。。。。没搞清整个过程吧,并不是说你采集一个就能发送一个啊,采集也要时间啊,在这个过程就已经够发送的了,简单的说就是插空,你把过程想的太简单了,或者处理过程没搞清

网友:
新人求教

网友A:
楼主,对采样率的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您可以参考如下的网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8790-1-1.html

另外,别的网址,我发您私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采样率的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您可以参考如下的网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8 ...

感谢回复,我是对ADC采样频率、串口数据发送频率没有理解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是对ADC采样频率、串口数据发送频率没有理解清楚

相关的案例你看下我给你发的私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案例你看下我给你发的私信哦。

私信?没收到啊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显然您是不太熟悉论坛,以后要多逛逛哦。另外,你的问题,以后可以利用搜索功能搜索相关的帖子。如下那个地方看私信:

网友:
加校验.而且串口速度足够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显然您是不太熟悉论坛,以后要多逛逛哦。另外,你的问题,以后可以利用搜索功能搜索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