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插座体验

楼主:
     由于房东的电表走的太快了,买了一个智能插座(易微联的插座)来作为控制电器的总开关,插座在淘宝买的45元一个,插座成本28块,挣我17块还好(毕竟还带app,研发人员工资也挺高的)。秀一个图片

这个插座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开关,没有带计算电量的功能,毕竟才45元。今天晚上体验了下,总体来说还好,不过配网真的很垃圾,我搞了好多次才成功(安装了微信版本的,竟然有广告,我都无语了)。

它的配网模式是采用哪种softap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我来说是最差的配网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模式需要先用手机先去连接插座的wifi,在把路由的账号和密码推送给他,这个需要客户先断开手机的wifi网络。我看说明书,上面是直接填入账号和密码,我还以为是用的smartlink方式,具体操作后才发现是让人看起来配置方法和smartklink,底层还是走的softap模式。作为一个同行,我觉得很垃圾,我真的有种想用锤子砸掉的感觉,我自己做的智能家电产品配置网络还是用逻辑层来处理配网,没借助外部的按键什么的强制处于配网模式也比这个强多了,看在价格还好的情况下,我也勉强接受了,毕竟这个也没挣我多少钱。里面采用的是ESP8266模块控制继电器,下次找个机会把它拆开分析下。

网友:
看来这体验,确实是马马虎虎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成本应该不超过15元,赚你30元。里面估计就个ESP8266是大头,现在ESP8266很便宜了。软件摊薄到每台上应该忽略不计了。再说这个软件功能也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应该不超过15元,赚你30元。里面估计就个ESP8266是大头,现在ESP8266很便宜了。软件摊薄到每台上应该忽 ...

这个你就算错了,外壳10块,里面的ACDC最少要六七块吧?一个WIFI模块要12块。含税的话就不止了,还有PCB,一些元器件,焊接测试什么的,应该在30元左右。

网友C:
最后一张为什么报错?

网友:
“ …… 具体操作后才发现是让人看起来配置方法和smartklink,底层还是走的softap模式。作为一个同行,我觉得很垃圾。……” ,现在不管是厂家,还是技术人员,讲的是快,功能是否实现,其它什么都不管。

就象在论坛里发现的现象差不多:很多人使用高档单片机,他还认为不够快,使用了很大容量的存储器,他还认为不够大!究其原因,他的程序抄来抄去,补这儿补那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为什么报错?

不好意思,上传错了,我就没去掉

网友D:
只看到最后一个大大的Erro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最后一个大大的Error。。。

那个不小心上传上去的,和插座无关,现在去掉了,刚才试了下定时器开关功能还是挺准的,节约电量以后就看这个插座了,下个月看下电费可以省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小心上传上去的,和插座无关,现在去掉了,刚才试了下定时器开关功能还是挺准的,节约电量以后就看 ...

我电脑和3D打印机都是24小时开机。。。你们这么节约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一下,我家电费也好贵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和3D打印机都是24小时开机。。。你们这么节约让我情何以堪。。。。

你是土豪,我们是屌丝,木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土豪,我们是屌丝,木有办法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养成的“坏习惯”。。。诶。。。

网友:
这种智能插座硬件成本参差不齐,软件成本摊很少,主要是靠销量
其实这种东西要和比较时髦的物联网配合起来,意义比较大

网友E:
我有个小米的智能插座,但是好久没拆封。前几天用了用,总感觉连不上,兼容性也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就算错了,外壳10块,里面的ACDC最少要六七块吧?一个WIFI模块要12块。含税的话就不止了,还有PCB ...

只做1台,30元成本估计都不用。现在说下大头吧,ESP8266模块零售也就10元。ESP8266也可以当MCU用的,所以外围没什么东西了。ACDC估计也就个电容降压。小继电器(SRD-05VDC-SL-C)零售1块钱。外壳也就开模贵些(如果有公版的模,估计开模费也省了),批量后,开模费摊到每台也没几个钱。其他也没东西了。PCB,估计电路也不复杂,面积也不大,也要不了几个钱。程序估计COPY厂家的DEMO,小修改一下(根据你说的:“配置方法和smartklink,底层还是走的softap模式。作为一个同行,我觉得很垃圾。……”)

网友F:
手上好几个智能插座,从最早的一丁磨盒开始,一丁的扩展性强,单从插座来说,感觉还是BroadLink最实用,功能也比较强,去年双十二入手的,价格便宜好多。看着楼主的app功能太简单了,完全不值那个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小米的智能插座,但是好久没拆封。前几天用了用,总感觉连不上,兼容性也试过了。就是不行。。。。

浪费,我买了几个了,冬天必备,一个不够用,就是有一个丢家里了上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浪费,我买了几个了,冬天必备,一个不够用,就是有一个丢家里了上次

我不知道是我的路由器的缘故还是啥缘故啊。我用华数3的那个路由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是我的路由器的缘故还是啥缘故啊。我用华数3的那个路由器的。

用笔记本热点试试,插座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是我的路由器的缘故还是啥缘故啊。我用华数3的那个路由器的。

看样子换个路由试试了,你的那个怎么配网的呢?也上个图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好几个智能插座,从最早的一丁磨盒开始,一丁的扩展性强,单从插座来说,感觉还是BroadLink最实用,功 ...

BroadLink,我也看了,问题也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笔记本热点试试,插座初始化

估计是路由器的缘故,你是说我笔记本搞个热点,然后用智能插座的app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换个路由试试了,你的那个怎么配网的呢?也上个图片看下

估计是要换个路由器才行,我的路由器就是那个很薄的那个华数3的那个。手机app是叫小米智能家庭。

联网的图片如下:到最后一步,兼容性也试过了。好像就是连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路由器的缘故,你是说我笔记本搞个热点,然后用智能插座的app连接?

yes.......(字符补丁)

网友G:
我的一个智能插座密码掉了。进不去APP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yes.......(字符补丁)

好的,我有空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的,我有空试试啊。

你是不是米粉呢?这么多小米的智能硬件,对于小米的智能硬件,他用的不是smartlink技术,如果配合他们的路由器的话,那走的就是UDP广播,这种方式导致只能使用它们的路由器配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个智能插座密码掉了。进不去APP了。

可以用电话或者邮箱找到密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米粉呢?这么多小米的智能硬件,对于小米的智能硬件,他用的不是smartlink技术,如果配合他们的 ...

不是啊,之前论坛活动的中的一个奖品,我一直没时间拿来用,前两天才翻出来研究了下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之前论坛活动的中的一个奖品,我一直没时间拿来用,前两天才翻出来研究了下怎么用。。。。

你的小米硬件如果要配套小米路由用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小米硬件如果要配套小米路由用就蛋疼了

不是小米的路由器,是个华数3的,就那个很薄的那个。居然连不上,我就无语了。O(∩_∩)O~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话或者邮箱找到密码吗?

应该 可以 。没去弄。整天自己做智能家居产品。所以很不 想花时间摆弄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 可以 。没去弄。整天自己做智能家居产品。所以很不 想花时间摆弄这些。

我的智能插座昨晚坏了,已经联系卖家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