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中变量的问题,变量的值突然改变了

楼主:
我用pic18f452做开发,maplab加C18编译器。处理一个数据,当处理结束后,不知道为什么,当进入其他函数时候,该变量的值改变了,确定在处理结束后没有对该变量做进一步的操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
基本类型?数组类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静态变量?
基本类型?数组类型?

是一个数组,莫名其妙的就变了,找不到原因,单步调试的时候压根没有用到那么变量,但是还是改变了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数组,莫名其妙的就变了,找不到原因,单步调试的时候压根没有用到那么变量,但是还是改变了数值

变量莫名其妙改变,通常是桟溢出 或者 指针的意外操作,指到了不应该操作的地方。
以上是主要原因,不排除有其他因素。

网友:
变化是随机的吗,有没有规律。注释掉一些全局变量,看看是不是还出现变?注释掉一些执行的语句,是否还出现。值改变,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变化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用的是p24F16KL402,上电一段时间后总会产生“非法码操作”复位(查询复位标志并点亮LED),经过反复排查也不能确定问题所在,感觉似乎是AD采样口可能存在超过I/O口电平规范的干扰,这个就有点不懂了,这种干扰会导致非法操作码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