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流水灯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365-1-1.html
目前确定板子上只有3个LED可以使用,今天完成LED流水灯代码,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598-1-1.html
将程序放到串口监视窗口中运行不了。最后写入磁盘中的main文件,
代码如下
from pyb import Timer
import pyb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for l in leds:
    l.off()

n = 0
try:
   while True:
      n = (n + 1) % 4
      leds[n].toggle()
      pyb.delay(1000)
finally:
    for l in leds:
        l.off()

开始闪烁太快,手机不能区分,将延时时间增大
视频见
有个问题
1、之前见过STM32F405RGT6芯片,microPython板子的芯片与之前见到的芯片表面标识第三行字母有个重要的区别,一个显示VG ,一个显示VQ。查看芯片手册没有提到区别,有人知道吗?
查看网络,见有朋友说,VG的能驱动4G,8G,16G的SD卡,但是VQ的只能驱动8G的SD卡,如果VQ要驱动4G、16GSD卡,需要信号线加上拉电阻。
观察电路图,也提到了SD push-pull

2、视频中先是绿灯亮,即LED2,是不是和程序n = (n + 1) % 4这个有关,n=1或者5,最后都是绿灯亮,开始为什么是range(1,5),看了一下range(1,4)也可以啊

网友:
另外再补充一下micropython开发板STM32F405相关知识
MCU:STM32F405RGT6 GH20M VQ CHN GHS45红色部分不明白什么含义?还请指点
参数:
168 MHz M4内核,64pins,LQFP,工业环境温度-40-85℃,支持FPU
1 M flash, 192 KiB RAM.
USB口, 支持 串口,通用存储,HID协议。
实时时钟。
30个通用IO口,其中28个支持5V输入输出。
2个 SPI接口, 2个 CAN接口, 2个I2C接口, 5个USART接口.
14个 12-bit ADC引脚。
2个DAC 引脚。

网友A:
IC上印刷的内容解释,不好找,找了类似的,工楼主参考。
http://jp.rs-online.com/web/p/microcontrollers/74682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上印刷的内容解释,不好找,找了类似的,工楼主参考。
http://jp.rs-online.com/web/p/microcontrollers ...

谢谢,好像没有提到VQ是什么意思?

网友:
翻了好多相关的 datasheet, ref, errtra, package .., 都没看到 VQ.

网友:
我试过2G、8G、16G、32G的TF卡,都没有问题,因此VQ/VG不是区别这个的吧。

GH20M VQ CHN GHS45这样没有说明的代号,通常是厂家自己内部使用的。CHN容易猜,估计是产地之类的,最后的数字,可能是生产时间,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里的push-pull不是指上拉,是指卡座的弹出式的(带有弹簧,按一下卡住,在按一下弹出),还有一种是不带弹簧的,需要自己拔出来。

for i in range(1,5):中,代表i的范围是从1-4。如果用for i in range(5):,那么就代表从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push-pull不是指上拉,是指卡座的弹出式的(带有弹簧,按一下卡住,在按一下弹出),还有一种是不带 ...

明白了,关于固件升级我按你的教程还是不行,您要不再发个帖子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