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
5芯积分
如上图,求大神帮忙,在Keil u4里写程序,实现对电机的速度控制。其中正转1表示正转的一个速度,正转2表示正向第二个速度(速度暂时先随便设置)。最好句子后能有文字说明,谢谢各路大神啦!!

网友A:
不谈程序,先说说硬件设计。
电容C1在此纯属多余,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P1.0引脚应该加上拉电阻,否则很难保证驱动电流充足,管子的放大倍数不够大时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不是应该很简单吗,网上方案也很多,没必要这么求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谈程序,先说说硬件设计。
电容C1在此纯属多余,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P1.0引脚应该加上拉电阻,否则很 ...

这个是书上的一个例子,图是按照上面画下来的,书上的是两个开关,只有加减速(貌似还有问题),并没有正反转,然而想修改程序,却不知如何下手,我又是小白,只好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应该很简单吗,网上方案也很多,没必要这么求助吧

是很多,但也是太多了。。。因为紧急需要用,所有我想有没有为它“量身打造”的可用的程序可以让我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书上的一个例子,图是按照上面画下来的,书上的是两个开关,只有加减速(貌似还有问题),并没有正 ...

书上的例子?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对硬件理解不够,甚至可以说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例子?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对硬件理解不够,甚至可以说错误。

唔。。。那按照这个仿真图,按照你说的改这两处,能实现想要的功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唔。。。那按照这个仿真图,按照你说的改这两处,能实现想要的功能不?

应该可以。
但此图仅仅是学生的作业,并无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此图仅仅是学生的作业,并无实际应用价值。

!!!这图不能应用在实际中吗。。。比如做个芯片,将程序烧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图不能应用在实际中吗。。。比如做个芯片,将程序烧进去。。。

“比如做个芯片,将程序烧进去”
芯片不用做,做也做不来,只能用现成的单片机。

实际应用的话,此硬件设计成本太高,效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做个芯片,将程序烧进去”
芯片不用做,做也做不来,只能用现成的单片机。

实际应用的话,此硬 ...

那您能帮我写一下程序给我看看不,就是在Keil u4里转成.HEX文件放入protues里能仿真的那种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您能帮我写一下程序给我看看不,就是在Keil u4里转成.HEX文件放入protues里能仿真的那种就行。。。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吧,谢谢你啦

网友:
我之前做过类似课设,您出价我3小时便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