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altera 单口RAM IP仿真时,输入的地址应该怎么产生?

楼主:
使用RAM IP核仿真时,输入的地址应该怎么控制??使用计数器控制时使用Modelsim仿真的结果不正确,求大神们指教如何控制ram的地址产生器!!

网友A:
你需要把怎么做的说清楚,要不然你想问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把怎么做的说清楚,要不然你想问什么?

我仿真的时候把wren置为读,但是ram没有进行读,地址是继续增加的,所以我觉得地址线不能用计数器控制,但是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控制

网友:
你怎么知道没有进行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的时候把wren置为读,但是ram没有进行读,地址是继续增加的,所以我觉得地址线不能用计数器控制 ...

楼主,数据格式和显示能调一下吗,
这样我们也不知道 看到的东西是什么,还要再为你一遍,
坛里大家都比较热心,这在单位上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