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51系列的,求助救急,有重谢

楼主:
基于msp430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

设计要求

利用单片机设计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用单片机控制 LED 灯模拟指示。模拟东西

方向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控制情况。东西向通行时间为 80s,南北向通行时间为 60s,缓冲

时间为 3s。

原理说明

本题目为典型的 LED 显示和中断定时电路。利用定时器 TO 产生每 lOms 一次的中断,每

100 次中断为 1s。对两个方向分别显示红、绿、黄灯以及相应的剩余时间即可。值得注意的

是,A 方向红灯时间=B 方向绿灯时间+黄灯缓冲时间。

本题目采用的 MAX7219 芯片。
请发807146447@qq.com

网友A:
430的中文PDF很多,下载一个来看吧,定时器什么的直接参考官方例子就OK了,就算你只会51 一天内,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0的中文PDF很多,下载一个来看吧,定时器什么的直接参考官方例子就OK了,就算你只会51 一天内,能搞定

我们用的那个proteus的软件,那个可以用汇编语言编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那个proteus的软件,那个可以用汇编语言编辑吗?

可不可以帮忙代写一下啊,有重谢~

网友:
只要基础扎实,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的。只要详细看看手册就可以了。430也有与51机相同的编译器。

网友:
看起来,你51掌握的也不扎实。。。

网友:
刚看完51的飘过

网友:
对于MCU,会用一种就应该会用所有的,否则只能说明你什么都不会。

网友:
看到重谢,有一种帮你写的冲动,然而并不想啊

网友:
哈哈哈,你要做毕业设计啊!!!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去淘宝吧,这里大家都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