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定时器运用——如何测量一个高脉冲的持续时间?

楼主:
3芯积分
   最近在使用EK-TM4C123GXL的板卡,想进一步深入有关中断的运用。我想做的是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如何测量一个高电平脉冲的持续时间,在网上找了很多有关定时器配置的资料,发现大部分的历程都是讲的如何配置周期性计数、单次计数和边沿捕获方面的,但我该如何使用定时器使我能测量出输入引脚上接收到的一个高脉冲的持续时间?
   求助!!

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

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

网友:
测量脉冲宽度的话,用硬件定时器的捕获功能就行了(着重看你说的那个边沿捕获的功能,简单说就是你指定一种电平的跳变形式,然后定时器会把两次跳变之间的定时器计数值存进一个固定的寄存器去,然后你去读那个寄存器的值就行了),进中断再处理一是影响精度,二是如果频率比较高,程序可能会移植卡在中断里导致测量值无效

网友:
这个考虑捕获上升沿 和下降沿 然后取他们的时间差。

网友:
楼主,你还有这个历程吗?,急需。如果有发1457351023@qq.com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