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升级固件完成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548-1-1.html
此前一篇帖子中【MicroPython】升级固件遇阻总是报错如下问题,以为是少装了什么文件,整整一周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晚上把Dfuse Demo文件夹内driver的所有文件都看了一遍,才知道当初的驱动一直没有选择对,应该选X86,因为笔记本是32位,而我偷懒的的选择了Software\DfuSe v3.0.4\Bin\Driver\Win7,没有更进一步文件路径,默认安装64位,只是出现如上问题
接下来开始固件升级步骤
1、运行DfuSe demo软件,我的V3.04版本,最下面“choose”选择DFU固件路径,前提是已经下载,网站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5.2 1.7固件升级版本出来了,我还是选择了4月份的第一个1.7版本,2pyboard连接USB
2、短路DFU和3V3后按下RST按键,此时板子蓝色LED和红色LED呈微亮状态,释放复位按键,保持DFU和GND短路。
3、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中如下图选择,右击“更新驱动程序”,选择Software\DfuSe v3.0.4\Bin\Driver\Win7\X86或64路径,一定写全。

一会儿感叹号没了,驱动安装成功

选择
4、此时DfuSe Demo也识别成功,框中显示出连接的设备信息,“upgrade”升级开始

成功完成如下图

看来平时还是要仔细一点,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纠正:默认安装64位,致使出现如上问题

网友:
这是个坑。

网友:
容易掉进去好久。

网友:
请问我板子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原因,usb连接电脑只有板子两个led灯亮。duf短接我也尝试过了,没有用反应。图片上更新驱动也没有

网友:
先看看驱动安装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