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这个京东众筹的iPhone和安卓2合1数据线

楼主:
为什么国内的众筹都是这样不靠谱的东西。

http://z.jd.com/project/details/52590.html

网友:
对于一个使用Type-C数据线的人来说,这有什么用

网友:
我有个安卓和iPhone二合一的线,但是这种众筹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的那个就是如下图所示的,可惜是个粉色的。哈哈

网友A:
这个创意真不错,赞一个!但用在苹果设备上还是有点担心的。可能是因为之前买的多了,曾经去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为啥苹果的数据线卖那么贵,当然是有原因的。对苹果设备来说,首先不确定这个众筹的数据线是否是mfi认证的数据线,至少我在宣传页没看见MFI认证字样。还有就是到不了2.4A,

而iPad充电适配器刚好有输出电流为2.4A的,苹果官方也说过iPad充电器可以给iPhone充电,我自己也一直用12W的iPad充电器充手机,效率有很大提升

当充电器可以输出2.4A的时候。机器调用最大电流,(像很多9.9包邮的苹果数据线是通过破解里面的芯片,让苹果设备误以为是原装线,而不显示“此线缆未经过验证”的字样,但是会强行调用max电流,这种数据线一般更新下IOS系统版本就很容易出现
“此线缆未经过验证”)而电源ic会阻挡保护导致接口过热电池过热最后发生事故几率大增。
以下内容引自淘宝
什么是端子型号?苹果数据线前面那个8触点的金属片以及连带芯片,业内分了好几种端子,如果是原装端子的话必须要是“MFI计划”授权才能拿到大量的端子,不然散装也是小打小闹,目前见过的端子有这几个型号:C48,C10,C10A,C10B,E75。

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包括盒子里面拆出来的)和“MFI计划”授权厂家的线有什么区别:
【相同点】:1.对于厂家来说它们都是经过ATS全套检测和MFI认证的。
2.对于苹果来说它们都是为了IOS设备设计以及优化的配件。3.对于消费者来说它们都是不会显示“此线缆未经过验证”的配件。
【不同点】:1.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目前只有一种外观,也就是你们说的,“拉扯坏”,但是“MFI计划”授权厂家可以做不同的外观以及不同的材料,只要设计和端子接入就可以了。
2.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目前已经稳定是E75端子(不排除后期变更),而“MFI计划”授权厂家比较混乱,目前最多是C48接着是C10A,C10B。
3.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经过最优的调试和测试,目前电流电压使用的最稳定的,而“MFI计划”授权厂家有一些为了成本,线缆质量堪忧,不能达到最好的电流电压标准。4.“MFI计划”授权厂家的线在2015年3月份后价格已经下调了很多,然而苹果自家生产原装数据线价格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创意真不错,赞一个!但用在苹果设备上还是有点担心的。可能是因为之前买的多了,曾经去深入的了解了一 ...

初看创意不错,但在想想,本来iphone可以不分正反插了,现在又要分了,丢失了一大特点,也没有更多亮点。可能还不如淘宝几块包邮的那种二合一或者iphone转接头实用。

京东众筹,为什么就没有几个好一点的产品,几乎都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看创意不错,但在想想,本来iphone可以不分正反插了,现在又要分了,丢失了一大特点,也没有更多亮点。 ...

这种线如果短期出差旅行的话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再一次给创意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