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张pwm 控制直流电机的pcb图

楼主:
谁来张pwm 控制直流电机的pcb图最好原理图在给个程序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
应该给大家说说楼主的什么电机,想通过PWM控制,然后呢,最终想做什么用途

网友:
一般来说有几种方案:1、单片机+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比如L298N 2、单片机+MOS管搭建的H桥电路,通常MOS管前面还要加驱动管。第二种方案就比较复杂了。可选择的芯片很多,能达到的性能也不一样。
其实还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买个直流电机电调模块。那就是买别人的设计了。

网友:
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