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映射问题

楼主:
STM32使用SW下载模式GPIOB_Pin_3和GPIOB_Pin_4管脚如何映射成普通的输入输出管脚。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具体的型号你没说清楚,但是库函数中是有这个函数的,你自己研究吧,这个函数说明写的很清楚哦哦GPIO_PinRemapConfig(uint32_t GPIO_Remap,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具体的型号你没说清楚,但是库函数中是有这个函数的,你自己研究吧,这个函数说明写的很清楚哦 ...

2L对的,就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可以跳转到这个函数去看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具体的型号你没说清楚,但是库函数中是有这个函数的,你自己研究吧,这个函数说明写的很清楚哦 ...

好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L对的,就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可以跳转到这个函数去看看说明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或者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用这两天其中一条,完全禁用JTAG+SW-DP或者屏蔽JTAG-DP,用来释放各个io。

注意:还是用以下这条来释放PB4吧,因为上面两条会禁用SW和JTAG,造成无法调试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2、正常配置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注意:不要忘记在RCC_Configuration()中开启AFIO时钟,

  //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网上是这样配置的,我下载进去还是没用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具体的型号你没说清楚,但是库函数中是有这个函数的,你自己研究吧,这个函数说明写的很清楚哦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或者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用这两天其中一条,完全禁用JTAG+SW-DP或者屏蔽JTAG-DP,用来释放各个io。

注意:还是用以下这条来释放PB4吧,因为上面两条会禁用SW和JTAG,造成无法调试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2、正常配置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注意:不要忘记在RCC_Configuration()中开启AFIO时钟,

  //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这样配置对么,网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L对的,就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可以跳转到这个函数去看看说明

嗯嗯。是的呢。其实多看看库函数,熟悉熟悉就知道这个怎么弄了。o(∩_∩)o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