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的upp通信

楼主:
我的fpga给dsp发upp数据,规律是1,2,1,4,1,6,1,8...。但是到了1,14之后按说接着是1,16,但是没有这样。收到的是1,8208,1,8210,这样连着16个数字之后就又成1,32,1,34了,这样每隔16个数字都会跳变,但是我根本没发大于2048的数据啊。我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所有数都转成16进制你就知道了,中间那些异常的数据,仅是1bit出现了问题。再仔细找找原因吧。

网友:
这样啊,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数都转成16进制你就知道了,中间那些异常的数据,仅是1bit出现了问题。再仔细找找原因吧。

版主,我知道了,都是最高位跳变成1了,我想问下这种情况是我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我是用的fpga给我的dsp的upp口发的数据。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数都转成16进制你就知道了,中间那些异常的数据,仅是1bit出现了问题。再仔细找找原因吧。

这些数据还都是很有规律的,都是每隔16个就开始不正常,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数据还都是很有规律的,都是每隔16个就开始不正常,呵呵。

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得慢慢调试了。